TLC2543无法采样出数据?

楼主(2010-06-01):
TLC2543无法采样出数据?
请问各位,我连接的电路没问题,参考电压各方面都正常,但就是不出数据,一上电就变为零,弄了很久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只好请大家帮忙了。
数据
上电

网友A:
程序我仿真过了没问题

网友B:
这个看来是要找:软件和硬件都没有问题之中的问题。。。
要是这么确认,
我大概想:既然说仿真过了,那就信任这个,如果时钟啥的不差太多,
仔细检查一下硬件的连接,焊接
如果真的没有发现问题
那就先给输入IO置几个假值,让IO读进去看结果是什么?
如果没发现问题,那看单片机控制芯片的几个脚的电平和时序是否正确(严格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时序)
要是再没发现问题,换另外一个片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