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的调试串口能改变吗?

楼主:
rt
2410的串口0是完备串口,我们想用它做别的用途
但是它默认是超级终端的调试串口,
我能不能通过修改bootloader来改变它,就是把串口0释放出来,使用串口1作为超级终端的调试串口啊?
多谢

网友:
可以,需要加一个宏定义,或者说将一个宏使能(=1),在driver中,就不会配为debug串口。系统启动后,就会作为应用串口开放给程序了。
不过2410的宏真不知道具体怎么写。做过的来说一下。

网友:
一样,就是设置几个宏定义控制,在debug.c下可以改串口,只要实现几个函数即可。比写驱动简单多了。我们还是使用外扩的串口芯片做调试串口呢,完全可行的。

网友:
make menuconfig后串口的菜单选项中有一项让选择某一个串口
不知道在这里选,会不会实现超级终端串口的改变

网友:
晕倒……linux啊,sorry,理解错了,虽然以前用过linux,但做的不深,都忘了。
超级终端是windows的。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哦,超级终端就是个串口通信软件
就是用它做console显示的
我想说的就是你第一次所理解的

网友:
bootloader这里面的已经改好了

内核里的还没改好

内核里的这个怎么把shell的输出信息从串口0改成串口1呢?

网友:
搞定了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控制台重定向"的问题
把这个搞透,一切就ok了,又空了好好上来写写

网友:
学习、关注下!楼主能否把解决方法贴上来呢,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控制台重定向"的问题
把这个搞透,一切就ok了,又空了好好上来写写

能不能写写怎么做的,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