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带有小数点的数据

楼主:
本人比较菜,数码管的数字显示能搞定,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确定小数点,高位为零的话不显示,例如:006.3,数码管显示6.3。希望有人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把你要显示的数据确定确定范围;
然后再乘10的N此方(N为小数点的位数),在分别除以10的N+M-1次方、、、0,然后取余。(M为整数位)

比如:你想显示的数据范围是999.99-0.99,即你想显示的数据是最多2位整数和2位小数。

那么设定你想显示的数字为N,百位为a,十位为b,个位为c,第一位小数为d,第二位小数为e;
首先执行:N=N*100;
然后a=N/10000,然后比较如果a==0,则数码管的百位不显示,否则显示a
然后b=(N/1000)%10,然后比较如果a==0,且b==0,则数码管的十位不显示,否则显示a
然后c=(N/100)%10,然后直接显示c和小数点。(因为c为个位,每次显示必须带上小数点)
然后d=(N/10)%10,然后直接显示d
然后e=N%10,然后直接显示e

网友:
不要使用float类型数据.将要显示的数据求出十进制对应的各位值后,查表再送到数码管缓冲区.哪位要显示小数,则把小数点对应的位置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显示的数据确定确定范围;
然后再乘10的N此方(N为小数点的位数),在分别除以10的N+M-1次方、、、0,然后取余。(M为整数位)

比如:你想显示的数据范围是999.99-0.99,即你想显示的数据是最多2位整数和2位小数。

那么设定你想显示的数字为N,百位为a,十位为b,个位为c,第一位小数为d,第二位小数为e;
首先执行:N=N*100;
然后a=N/10000,然后比较如果a==0,则数码管的百位不显示,否则显示a
然后b=(N/1000)%10,然后比较如果a==0,且b==0,则数码管的十位不显示,否则显示a
然后c=(N/100)%10,然后直接显示c和小数点。(因为c为个位,每次显示必须带上小数点)
然后d=(N/10)%10,然后直接显示d
然后e=N%10,然后直接显示e

高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有个笔误:然后b=(N/1000)%10,然后比较如果a==0,且b==0,则数码管的十位不显示,否则显示b

网友:
做两个数码管数模的表 一个是带小数点的 一个是不带小数点的 如果需要在这个数码管上显示小数点 就调用带小数点的数模  如果不需要 就调用没有小数点的数模 这样比判断简单点

网友:
在显示时,数字大于1的时候,从第一个非零数开始显,在个位数上或一个小数点位。
数字小于1且不为0时,显示0.然后显示数字。是0,就直接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