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默认语言是德文,建立的MFC菜单都乱码,如何改成默 ...

楼主(2010-02-10):
EVC的默认语言是德文,建立的MFC菜单都乱码,如何改成默认英文
如题
菜单
英文
如何

网友A:
在创建程序的开始有一个选项可以进行选择,把它改成英文就OK。

网友B:
在如下图所示的位置:

网友C:
ls正解啊,就是创建工程时选择

网友D:
晕,没有出来。再试一次:
如果继续失败,你可以去我eeworld的相册里查看,^_^…

网友E:
可以在资源的属性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