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实现OBEX服务器端

楼主(2009-02-12):
请教:怎样实现OBEX服务器端
我已经实现OBEX 蓝牙的客户端,但是不知道服务器端应该怎样实现,
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大概方法?
谢谢了
服务器
客户端

网友A:
用Socket做服务不行么?

网友B:
OBEX 蓝牙的客户端可以直接连接Socket服务?
要做怎样特殊处理呢 ?
谢谢ultrapro的回答

网友C(2010-06-07):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有?小弟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欲哭无泪了

网友D:
wince自身提供了OBEX的service端服务,选中相关的组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