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友善之臂mini2440无法连接activesync?

楼主:
nor方式启动, DNW软件的USB都显示 OK,而且可以下载

就是wince系统 下不能连接activesync

网友:
要么是你没有装USB驱动
要么是他们BSP USB driver有问题

这个还是问他们技术支持,俺们没有板子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
你重装个activesync试试

网友:
或者你没有加组件吧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他的网络连接是不是配置了静态ip,遇到过相同问题!前提是添加了activesync等组件。

网友:
把板子的网络连接改成动态IP试试~~

网友:
换成动态IP了,还是一样

里面没有activesync.......晕

网友A:
因为驱动做的太烂,我也用的这个板子,经常是用一段时间就连不上了,断电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驱动做的太烂,我也用的这个板子,经常是用一段时间就连不上了,断电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样应该是USB 驱动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B:
我这是因为没有activesyn   连不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因为没有activesyn? 连不上吗?
有可能

网友: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