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应用程序无法显示字符的问题

楼主:
用VS生成的一个应用程序,界面上显示一些字符和变量值等,用的语句是DrawText()
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同样一个应用程序,在个别的NK设置里边显示会出错,界面中的字符全都显示不出来,菜单栏上的“文件”“帮助”都看得到。
希望了解的人能够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DrawText(),是DC类的,还是API?

如果是DC类的,可能是因为系统没有MFC。

网友:
是显示错误还是程序报错,LZ要说清楚,显示错误的话,可能是资源文件的语言类型不匹配

网友:
是显示错误,没有报错

如果是资源文件的语言类型不匹配的话为什么同样一个工程,先前生成的NK.BIN用起来就没问题呢?我也没删除什么东西啊

至于一楼说的MFC的问题,都是用的同一样应用程序,并且PB下的工程文件也没更改过组件,只是在调试过程中对个别驱动build一下,而且这个驱动是涉及到外部硬件的,应该和这个也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wText(),是DC类的,还是API?

如果是DC类的,可能是因为系统没有MFC。

应用程序方面不懂,是WIN32的程序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把整个BSP全都替换了一遍好了,原因有空再查吧。

网友:
显示不出来?是乱码吗
字库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出来?是乱码吗
字库没加?

无乱码,有字库

目前知道应该是Files下的文件的原因,可能是注册表,待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