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问题求解答!急急急!!!

楼主:
刚做完按键切换输入法
又发现问题:

当系统启动后,我不点击屏幕直接按键切换输入法,当切换到汉王的手写软件时,弹出来个对话框:提示需要重起机器
当我按完对话框上的OK后(无需重起),再切换输入法,就不会弹出该对话框

后来多次实验发现,只要开机后先点一下触摸屏,再切换输入法就不会出现该现象,查看汉王提供的安装包,发现有个TOUCH.DLL,估计是用来响应我的触摸屏按下事件的(以前没发现该问题,因为每次都是通过触摸屏调出该输入法)

汉王的手写软件肯定修改不了,

首先想模拟一下鼠标的按下事件,用mouse_event,实验结果::失败!跟鼠标无关!

现在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触摸屏事件相关的API

或者如何开机模拟一下按一下触摸屏这个事儿!

谢谢各位!

网友:
帮顶下。

MARK,期待高人,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可以考虑看下CE的touch驱动MDD层的代码,看看向系统发了什么样的消息事件

网友A:
lz可以尝试一下通过合适的方式对touch pdd中的中断event-hTouchPanelEvent人工set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尝试一下通过合适的方式对touch pdd中的中断event-hTouchPanelEvent人工set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好的办法

奇怪的是
我的驱动中并没有hTouchPanelEvent这个事件
我看这个PDD代码的意思
好象是通过
DWORD gIntrTouch                = SYSINTR_TOUCH;
DWORD gIntrTouchChanged        = SYSINTR_TOUCH_CHANGED;
传给了MDD
在MDD中创建的事件,PDD中根本没有该事件

网友:
wince wince wince

我得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尝试一下通过合适的方式对touch pdd中的中断event-hTouchPanelEvent人工set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好的办法

奇怪的是
我的驱动中并没有hTouchPanelEvent这个事件
我看这个PDD代码的意思
好象是通过
DWORD gIntrTouch = SYSINTR_TOUCH;
DWORD gIntrTouchChanged = SYSINTR_TOUCH_CHANGED;
传给了MDD
在MDD中创建的事件,PDD中根本没有该事件

是的,有关中断事件的处理都是在MDD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