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型热电偶输出端混入40KHZ左右杂波的滤除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温度保护,用K型热电偶检测设备的温度,然后经由MAX6675转换给MCU显示.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K型热电偶输出端混入40KHZ左右的杂波,导致读取的温度不正确,干扰很严重.但比较取样电压(TLC1549处理)显示正常,说明MCU并不受干扰.哪位大侠能帮忙滤除这部分的干扰,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zz007 的帖子:
但比较取样电压(TLC1549处理)显示正常,说明MCU并不受干扰
---什么意思?
你加电容滤波了吗? 温度应该是缓变信号。

网友:
问题解决,加了3UF的电容才滤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