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板子需要哪写材料?

楼主:
在学校,不容易,没老师带,只能靠自己,想自己做板子,但不知道需要些什么东西,了解的有点少,只知道烙鉄,焊锡,或者万能板之类的,对了,好像还需要万用表或者信号发生器,哎,痛苦!还需要其他东西吗?自己焊板子不容易,尤其是在校学生,没实验室,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请各位多多支持啊。

网友:
赞一下,挺不容易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买个合适的学习板,它里面基本的功能模块都有!即使不满足要求,你在它的基础上修改也比从无到有强!
最主要的,出现问题你很容易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自己搭建费时费力,而且出问题你会怀疑硬件?软件?查电路很费时间!
将基础的程序搞熟悉了!你就知道以后需要什么了!
万能板准备几块,搭建自己的电路用!芯片座准备几个!

网友:
买个合适的学习版先学一下
好好练练,不然工作不好找啊

网友:
自己先在网上找个最小系统原理图,然后画个PCB,在淘宝上这个PCB打样,接下来到电子市场买相应的元器件(当前你再大面包板的时候就应该具有这些元器件),然后就是焊接,写个程序 看能不能调通... 哈哈  欢迎大鸟扔砖头

网友A:
自己做,可以板子做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还是考虑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可以板子做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还是考虑买一个吧

我觉得在做板子的时候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吧。

网友B:
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自己做收音机板子,需要覆铜版(单,双面),沥青(铺马路的)用煤油泡开,鸭嘴笔,在纸上布置好元件,画出走线。然后用复印纸复写到覆铜版,用沥青把走线画出,凉干后,用硫酸亚铁腐蚀,清洗,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自己做收音机板子,需要覆铜版(单,双面),沥青(铺马路的)用煤油泡开,鸭嘴笔,在纸上布置好元件,画出走线。然后用复印纸复写到覆铜版,用沥青把走线画出,凉干后,用硫酸亚铁腐蚀,清洗,打孔,。。。

LS,能不能把你的职业发展透漏一下,也给我们这些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人们心里有个底。

网友:
  建议采用holtek的IDE的软件,可以模拟硬件电路。网上实例翔实。既支持汇编,又支持C语言。
www.holtek.com.tw

网友:
我这边给高职层次的学生的毕业设计用的是单面板
基本的工艺过程是:

1,在PROTEL或其它的电路设计软件上设计原理图,PCB图(当然,你甚至可以用画图来画,这要的只是铜线的线路,不过要注意转印时的反向问题,用专用的工具当然要方便些)

2.转印.把设计好的PCB图,打印到一种叫热转印纸的东西上.(PROTEL上的打印能自动反向,注意这个问题)然后用热转印仪(其实就是照片过塑差不多的那个,只不过温度高一些,一般要150度左右)把热转印纸上的内容转印到覆铜板上.在此之前,把覆铜面用细沙纸轻轻打掉其上的氧化层.

3.腐蚀.我们用的是三氯化铁.也不用讲究什么浓度啥的,想快点就多放点,有心情少点也可以.当然这个还有经济能力有关.完成后,用清水冲干净

4.打孔.这个就要电钻和钻头了.电钻可以用手钻也有小台钻,百来块钱到300块钱能拿下.钻头是耗材.常用的几个是0.6/0.8/1.2

5.用水沙纸边用水冲,把铜线上覆盖的转印上的碳粉去掉.迅速擦干.涂上助焊剂防铜线氧化.

最后装配...

网友:
当然最优的是proteus仿真软件,可以仿真51等系列的单片机。个别网站有PJ版的。找找看。教程网上也有很多。

网友:
一般来说,自己动手,没有专用仪器设备的话,比较难做双面板

不过,可以在做单面板的时候,走飞线当成双面板,但是,其电气特性比真正的双面板要差

自己动手的话:建议多看别我的布线,自己可以先在万用板上习惯着走线的方法

网友:
掏宝上有自己蚀板的一套东西,也有详细的说明。一套下来200多吧。
不过双面板初次做成功率不是很高的~单面的容易~ 钻、锯什么的其他工具也得要一些钱~
不过500块能打住了~
总之,多在google上查吧,这年头貌似什么能diy~

网友:
http://www.ourdev.cn/other_quick_pcb_paper.html
看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如果是初学者
我想最好是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板 先把程序都弄明白 同时看看别人的板子是怎么设计的 同时看看每个电子元器件的特点

网友:
我觉得,你有上面的那些就可以了。你想做什么小系统就焊什么,缺什么再找什么。学习时尽量做一些小系统,这样效率高,而且做出来了会提高你的自信心和兴趣。

网友:
从原理图入手,完成原理的认证,元器件选择

然后就是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