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共享中断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在CE6.0下使两个设备共用一个物理中断呢?如何写可安装的ISR?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两个设备允许被查询是否发生中断的话可以把这两个设备的相应中断都连到同一个CPU的外部中断,ISR中去读取这两个设备的状态,看下是哪个设备发生的中断。

网友:
    GIISR_INFO       Info;
    DWORD dwIrq = XX_IRQ;

    HANDLE hGIIsr = LoadIntChainHandler(
                                        TEXT("giisr.dll"),
                                        TEXT("ISRHandler"),
                                        (BYTE)dwIrq);
    //这些个参数怎么填写可以看看帮助文档,这里只是随便填了下。
    Info.SysIntr    = XX_SYSINTR;
    Info.CheckPort  = TRUE;
    Info.PortIsIO   = FALSE;
    Info.UseMaskReg = FALSE;
    Info.PortAddr   = (DWORD)REG_ADDR;
    Info.PortSize   = sizeof(DWORD);
    Info.Mask       = XX_MASK;
    Info.MaskAddr   = 0;

    KernelLibIoControl(pSpiPhy->hGIIsr, IOCTL_GIISR_INFO,&Info, sizeof(Info), NULL, 0, NULL);

上述就是IISR的注册方法,具体怎样共用一个物理中断,先把GIISR_INFO的各个参数搞明白,也清楚中断如何注册、如果使用,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帮顶。。。是不是共享一个物理中断,只能通过IISR,,,?还有别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就这种方式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GIISR,它导出的那四个 函数是怎样被内核识别和加载到ISR链中的,当我要使用中断时,用KernelIoControl()得不到系统逻辑中断。我是在X86上做的,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GIISR_INFO? ? ? Info;
? ? DWORD dwIrq = XX_IRQ;

? ? HANDLE hGIIsr = LoadIntChain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giisr.dll"),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ISR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dwIrq);
? ? //这些个参数怎么填写可以看看帮助文档,这里只是随便填了下。
? ? Info.SysIntr? ? = XX_SYSINTR;
? ? Info.CheckPort? = TRUE;
? ? Info.PortIsIO? = FALSE;
? ? Info.UseMaskReg = FALSE;
? ? Info.PortAddr? = (DWORD)REG_ADDR;
? ? Info.PortSize? = sizeof(DWORD);
? ? Info.Mask? ? ? = XX_MASK;
? ? Info.MaskAddr? = 0;

? ? KernelLibIoControl(pSpiPhy->hGIIsr, IOCTL_GIISR_INFO,&Info, sizeof(Info), NULL, 0, NULL);

上述就是IISR的注册方法,具体怎样共用一个物理中断,先把GIISR_INFO的各个参数搞明白,也清楚中断如何注册、如果使用,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多多指教:)
?

这个方法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GIISR_INFO? ? ? Info;
? ? DWORD dwIrq = XX_IRQ;

? ? HANDLE hGIIsr = LoadIntChain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giisr.dll"),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ISR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dwIrq);
? ? //这些个参数怎么填写可以看看帮助文档,这里只是随便填了下。
? ? Info.SysIntr? ? = XX_SYSINTR;
? ? Info.CheckPort? = TRUE;
? ? Info.PortIsIO? = FALSE;
? ? Info.UseMaskReg = FALSE;
? ? Info.PortAddr? = (DWORD)REG_ADDR;
? ? Info.PortSize? = sizeof(DWORD);
? ? Info.Mask? ? ? = XX_MASK;
? ? Info.MaskAddr? = 0;

? ? KernelLibIoControl(pSpiPhy->hGIIsr, IOCTL_GIISR_INFO,&Info, sizeof(Info), NULL, 0, NULL);

上述就是IISR的注册方法,具体怎样共用一个物理中断,先把GIISR_INFO的各个参数搞明白,也清楚中断如何注册、如果使用,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多多指教:)
?

强人,原来是通过bus驱动加上去呀
也想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