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用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实现远程无线控制

楼主:
大概的思想是:通过现场的检测到的数据,用单片机控制GSM发回到我的服务器上进行数据处理,实现远程的无线监控。现在搞不懂的是除了GSM模块之外是不是还要有另外的一个无线天线之类的东东进行信号的发射?请了解这方面的大侠给我简单讲解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工作的,小虾一只,提问可能也不完备,有所缺陷,多多包涵

网友:
肯定是要天线的!

网友:
GSM 通过一个手机模块就可以完成了啊,如果你要用GSM,在你的服务器上加个手机模块就OK了,不用外置天线的,手机模块上都有天线的,另外你也可以用GPRS公网传输数据,直接用TCP/IP 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模块都有天线座,买个天线接上,单片机控制模块就可以发送,接收数据了。

网友:
一般GSM模块都是串口的,方便的很

网友:
看一下GSM模块的通信说明,用串口通信就可以了,天线要看你的模块是否带天线,一般都是带的,不带的话自己去买个

网友:
直接用现成的GSM控制板吧,我就是做这个的,你可以参观下我的淘宝店
http://shop5719768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