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windows 2003如何设置boot.ini
luoshen
luoshen

网友A(2010-03-04):
windows 2003如何设置boot.ini
安装EVC过程中提示 windows不能确定此软件自发布后是否经过修改。.......
您仍然继续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么?
点击'是'
桌面右下角提示:无法加载此设备驱动
过一会会自动退出安装程序并提示
microsoft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1.0 setup failed
网上说修改ini文件,但是修改后也没用
网上的大部分都是XP系统的修改方法,2003系统是不是不一样
windows
安装
manager
failed
XP系统

网友B:
1、安装eMbedded Visual C++ 4.0时从来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提示,怀疑是你的安装文件的问题…如果仍旧解决不了,建议装XP系统吧,在XP下装eMbedded Visual C++ 4.0是很顺手滴…
2、修改Boot.ini文件的方法如下: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选择“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弹出一个窗口,选择“编辑”,把boot表里的noexecute=optin改成 execute,记得进行重启。
备注:Good Luck!

网友C:
改成/execute
还是/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