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32M的SDRAM,大小是16MByte吗

楼主:
RT啊,小白问题,希望高手不吝回答

iyj

网友A:
是的啊。。 32M是32Mbits
4*32M就是16MByte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 32M是32Mbits
4*32M就是16MBytes了

楼上正解。
例如:
H57V1262GTR-60C//HY57V281620FTP-6//MT48LC8M16A2P-6A这些IC可以写成128M(2M*16*4),
其意思就是该SDRAM分为4个BANK,且每BANK都为2Mbit*16,其中16为该SDRAM的数据宽度。
且该SDARM也可用成8bit的数据总线上,即变成4M*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