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加载USB设备

楼主(2010-05-30):
开机自动加载USB设备
在WinCE启动完成后,插入U盘或者USB网卡,系统可以检测到新设备的插入,并自动加载,但是这时候如果重启,硬件不拔下来,开机后必须拔下U盘或者USB网卡,重新插入,才能再次被识别。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办法能让WinCE启动后自动加载这些硬件?谢谢!
设备
网卡

网友A:
还没发现楼主的问题,我用的WinCE6不管拔下还是插上U盘重启的时候都能自动加载,等待大大的到来

网友B:
没发现LZ所说的问题. 应该也可以自动加载啊.

网友C: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6/10/6009396f-54a7-427e-90c0-f2723e58cf4f.html
wince6 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忘了说明了,我用的是WinCE5。

网友E:
按3楼说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