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光耦隔离,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啊?

楼主:
我想用光耦隔离 输入信号,
当 VInput 为高电平时,光耦截止,Voutput输出高电平,
当 VInput 为低电平时,光耦导通,Voutput输出低电平,

光耦用的是 TLP521,
请教 R1,R2的阻值怎么计算?谢谢啊!!!

datasheet看不太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我的 经验是 r1  330欧 就可以了
r2要 10k左右。 datasheet上讲 前向电流10个毫安 所以r1电阻大概500欧. 后向电流5毫安  所以r2电路大概是 9.6k

网友:
R2要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定,R2=48/Iout
R1需要查光耦的数据手册,确定电流传输比K后可以这样算
R1<(5-1.1)/Iout/Kmin

网友:
Kmin一般是0.5

网友:
前向电流  后向电流  都在导通状态下计算  好了

网友:
R2 = (48 - Uce) /5  千欧

Uce怎么确定啊?
datasheet上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啊?谢谢

R1我看到 有的人用 1K,可以吗?

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
R2 = (48 - Uce) /5  千欧  这样好像不对!

应该用 guetcw 大侠的公试 R2=48/Iout

Iout 我要接入单片机的io口,这个Iout应该多大好呢?谢谢啊!!!

网友:
Voutput 我要接入 51单片机的io口,这个Iout应该多大好呢?谢谢啊!!!

guetcw 大侠 电路 真是很厉害啊!佩服中。。。

网友:
UCE大约是0.3V,对于48V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你的Iout不接什么东西,只是接到单片机的输入脚,那么可以这样取那个IOUT
根据光耦电流传输曲线来看,IF在0.5-10mA范围内线性度比较好,那你就取IF=5mA来算吧,Kmin=0.5,所以Iout=5/0.5=10mA,R2=48/10mA=4.8K,取5.1K以上。那你的R1=(5-1.1)/5=0.78K,小于780欧就可以了。那个1.1是光耦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

网友:
如果If=10mA,Vf=1.15
那么Iin=10mA

R1=(5 -Vf)/Iin  =(5-1.15)/0.01  是不是这么计算啊?谢谢

网友:
上面R2好像算反了,应该是
Iout=5*0.5=2.5mA,R2=48/2.5mA=19.2K
实际上K的值在0.5-6之间,这个取值范围还是很宽的,根据你的应用场合条件取一个最佳的。

网友:
guetcw说得很对。

网友:
“光耦电流传输曲线来看,IF在0.5-10mA范围内线性度比较好”

guetcw 大侠,请问光耦的线性度怎么看啊?
TLP521的datasheet 看不太懂,能不能再教教我

再次感谢!!!

网友:
光耦电流传输曲线 有没有 饱和、放大、截止 3个区域啊?
还是只有饱和、截止 2个区域?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ri几百欧,R2十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