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对个设备后往一个串口写数据

楼主(2010-01-19):
串联对个设备后往一个串口写数据
串联对个设备后,这些设备均是独立往一个串口写数据, 后果有没有影响?
请有实战者给予回答。
谢谢!
设备
数据
影响

网友A:
打错字了
串联多个设备后,这些设备均是独立往一个串口写数据, 后果有没有影响?
请有实战者给予回答。
谢谢!

网友B:
串联多个设备后?到时什么串联? TXD和RXD串联? 还是其他?
是一个串口外接多个设备? 串口总线?
首先一般的UART或串口 都是一对一的。

网友C:
是RS485的就接了两根线:T-/A,T+/B 之后就串联多个设备
也是一个串口外接多个设备

网友D:
接的是TXD/A和RXD/B

网友E:
多个设备要有主从吧
每个从机设定地址
模拟多机通讯
这样更好吧

网友F:
从传输这方面讲,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分了主从,请问下会不会出现数据覆盖或有其他错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