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在ppc2003中的问题

楼主:
按照http://www.sqlite.com.cn/MySqlite/4/494.Html提供的教程使用sqlite,在wm5.0中用的好好的,但是在ppc2003中就出问题了,设置与wm5.0都相同,编译也能通过,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提示"无法启动程序'%....%test.exe'",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 和Sqlite没在关系,可能是目标应用文件指定的路径错误

'%....%test.exe'已经提示的比较清楚

网友A:
在程序中使用sqlite就启动不了,不使用就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使用sqlite就启动不了,不使用就能启动

难道是sqlite for PPC2003的组件没有集成到PPC2003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刚刚解决了,呵呵

详细查看
http://hi.baidu.com/ghssoft/blog/item/42b6080834240339e92488db.html

查msdn发现%CSIDL_PROGRAM_FILES%指的是Mobile上的"\Program Files"目录。

网友:
sqlite.dll一直就是放在\Program Files\工程名"目录下面

网友:
LS的确认dll在\Program Files\工程吗下吗?
我的dll文件在我的虚拟机里是不显示的,所以先前也收到了影响,后来“很费劲”的复制进去了一个。
然后就问题解决了。

网友:
从actinveSync连接模拟器之后,我复制进去的,从资源管理器能看到的

网友:
将dll放到windows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dll一般放windows目录,要不就跟exe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