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CE5我定制的内核,自带的Media player9一播放音乐就自动退出

楼主:
OKⅢ 板子,我把手写输入去掉,把.net1.0 去掉,加入Media player播放器。

烧入板子中,打开Media player程序,选择一个mp3文件播放,此时Media player自动退出,在串口输出端出现如下信息:
Data Abort: Thread=83c01ad8 Proc=82426630 'ceplayer.exe'
AKY=00000021 PC=033c97f4(mp3dmod.dll+0x000097f4) RA=033c97f0(mp3dmod.dll+0x000097f0) BVA=0c000014 FSR=00000007

请问,我怎样把Media player播放器加入?
因为我自己写的代码用了这个com组件,装其他的播放器不能解决问题!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我用Plat Builder 编了30多次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麻烦大家看看!

谢谢!

网友:
播放任何文件都有这个问题吗?还是只是播放某一个或某一种文件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Media player播放器: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Media | Windows Media Player | Windows Media Player

本地MP3和WMA文件播放: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Media |
WMA and MP3 Local Playback和WMA and MP3 Streaming

加入上面这两个组件

网友:
LS正解,建议在Platform Builder 5.0中把Windows Media Player下的所有组件全部加里面,然后编译系统,这样在调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缺东西的情况…

网友:
如楼上所言,先确定是不是声源的问题。。。

再者,确定组件是否加加入。。。

另外,一般出现Data Abort的话,如果确实不是BSP的错误的话,整个工程全编一下,应该会没问题的

网友:
估计组件没加全了!

网友:
PB 重装,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