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10-12):
关于FPGA的配置问题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FPGA的配置芯片需要对它下载配置文件,而这个配置文件是不是就是所谓的VHDL或者是Verilog语言生成的文件。据说是对配置芯片下载pof格式的文件,请问下pof格式文件是什么?
既然FPGA是基于SDRAM结构的芯片,那就是加电后就得重新对它进行烧写,那我只需要用JTAG接口在吧程序下载给FPGA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配置芯片呢?这个配置芯片是不是就是类似于FLASH MEMROY这样的功能啊?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帖。。。
配置文件
FLASH
程序
接口

网友A:
现在的FPGA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基于SRAM技术的,一种是基于FLASH技术的,各有特点。
楼主使用的应该是基于SRAM技术的,所以需要使用外部flash存储映像文件,当每次启动的时候用于加载。
文件格式需要看芯片手册,加载方法也有多种方式。

网友B:
哦
知道了,谢谢
我想问的下是配置芯片是不是用来存储最后调试和仿真成功的程序啊?

网友C:
当然。
有的格式是需要转化的,也就是说使用Jtag调试时的格式可能和加载时使用的格式不一定相同。

网友D:
值得思考

网友E:
现在比较多的配置文件类型大概有3个
SOF 加载完成就可以用了
POF 和JIC 文件是加载在配置器件中 比如EPCS
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加载
编译器 做完综合之后就会生成镜像文件 默认是SOF文件
POF和JIC文件 是针对你用的配置器件做的类型上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