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NandFlash做為USB disk不能被PC正常識別的問題.

楼主:
我的NandFlash共256M,在Eboot中做成兩個Partition,一個是BNFS,一個是DOS32(FAT),啟動後在WinCE的存儲管理器中能看到"DSK1:"下有兩個分區:Part00和Part01,且讀寫正常.
    然後設置[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Partitions"=hex:01
     "DeviceName"="DSK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Removable"=dword:1

   重Build後將M/B連到PC,PC上能出現一個"可移動磁牒G:",但打開時彈出"磁牒未被格式化"消息,如強行格式化,關電後再開不能Boot成功.由此推測是BNFS的Part00被USB枚舉到了PC,而不是FAT的Part01.
   注意:
     1. 板上的SD卡能通過USB Mass Storage driver正常的被PC識別.
     2. 如果我將上面的"Removable改為dword:0,這時我的PC上將出現一個新的硬牒(不是可移動磁牒),而此時就能訪問NandFlash的FAT分區.一切讀寫正常.

   因此,我如何能將我的NandFlash的Free空間作為一個"可移動磁牒"出現在PC上正常使用呢?是否需要更改USB Mass Storage的driver?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再坐等高手.

网友A:
是Part00还是Part01要看你的那个Index设置的是几?"DeviceName"="DSK1:"这里是几,假如FAT的Part01设置成"Index" = dword:2,那么"DeviceName"="DSK2:"就可以了

网友:
偶然得知: WinCe 默认只有一个 Removable = dword:1; 可能usb 识别了SD卡 的Removeable = 1;
所以 NAND 没法 Removeable = dword:1 会不行, ~ 试试看

网友:
如果想两个一起显示就需要改PUBLIC下的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art00还是Part01要看你的那个Index设置的是几?"DeviceName"="DSK1:"这里是几,假如FAT的Part01设置成"Index" = dword:2,那么"DeviceName"="DSK2:"就可以了

看到这么多人回贴,感动啊...谢谢大家.
Veabol, 每个partition还能设一个"Index"吗?也就是Part00和Part01分别能对应到一个DSK1和DSK2吗?如果这样就解决了,能告诉我怎么去设吗?

网友:
参考: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isk]
   "Prefix"="DSK"
   "Dll"="ONDisk.dll"
   "Order"=dword:1
   "Index"=dword:2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FlashDisk"

网友B:
不需要改 Dirver 只需要修改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改 Dirver 只需要修改配置

需不需要时要看你的BSP中的usb function driver是否同时支持  serial 和mass storage! 如果可以,那么只要在注册表中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中进行切换就可以了!
如果不支持 !  那你惨了 !  还得移植usb function driver!

网友: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这个关键字好像是比较重要,之前有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