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和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有关。
在PB中已有的project中添加了几个文件原来是.c的文件,我把他们改成了cpp文件添加了进去,build,编译没有错误,可是连接有几个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错误,就是有几个函数没有找到,其实这几个函数就在一个叫hook.cpp的文件中,而我把hook.h文件加上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函数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再build就ok了。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的作用是将里面的包含的变量和函数在编译时使用c的命名规则
问题是我的文件是cpp文件,而不是.c文件,同时其他的.cpp文件则不需要使用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你是把它们都编译成lib或dll吧~
外部要引用的都是这个文件里面的吧~
其他的cpp都是内部引用的吧~

网友:
对,是把它们都编译成lib或dll吧~
这个文件hook.cpp中的函数是另外一个文件要引用,不是dll或lib导出的函数
其他的cpp都是内部引用的,其实和hook.cpp中一样,也是内部应用的

网友:
主要原因就是C++的函数生成后的命名方式与C的不一样的原因.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会使用CPP按照C的方式进行编译,否则就按照C++的方式编译,
会导致生成的函数符号与C的不一致,在C里调用就是提示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
哦 我理解错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文件都是.cpp文件,而不是.c文件,而其他文件也存在类似的调用情况,就没有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cpp调用另一cpp中的函数,不是cpp调用.c中函数,不过这个hook.cpp的内容是按照c的方式写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点意见

网友:
我只知道.c是C源文件 .cpp是C++源文件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