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调试串口的问题,我该怎么改啊?

楼主(2009-08-25):
修改调试串口的问题,我该怎么改啊?
原来开发板给的是将物理串口0作为调试串口,现在我想把调试串口改为由串口1来做调试输出,我的物理串口1需要使用别的通信,这个该怎么该啊,请教各位了。
物理
通信
开发

网友A:
改下串口驱动啊。

网友B:
如果是2440就修改debug.c
即可,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应用程序打开调试串口,否则卡死,。、、

网友C:
改debug.c
再注意一下debug.c的头文件

网友D:
是不是这里改一下???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的USBCOM口——端口设置——高级——COM口设置)???、

网友E:
谢谢楼上的热心人,我就改的DEBUG.c 文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