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QSC6085平台下的短信群发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中国电信的UI界面加我们的USB数据卡,进行短信群发(7个用户),群发的用户包含数据卡本身的号码,在群发的时候,我再用7个用户中的一个或几个号码向USB数据卡发送短信(这样做就会导致USB数据卡同时收发短信的问题),那么结果会导致7个用户中的某些用户收不到USB数据卡短信的情况,正常的想法就是这里面存在同时收发冲突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高手请指教!

网友:
我用QXDM中加打印消息,可以看到wmsmsg中的函数wms_msg_process_retry_sig()中
if (msg_s_ptr->cdma_mo_rec.retry_time_left == 0)
        {

          msg_event_info.submit_report_info = msg_s_ptr->cdma_mo_rec.prev_report;

          if( msg_s_ptr->cdma_mo_rec.state == WMS_MSG_STATE_WAIT_FOR_ACK )
          {

            MSG_HIGH("The entry of wms_msg_process_retry_sig",0,0,0);

            msg_event_info.submit_report_info.report_status = WMS_RPT_NO_ACK;
          }

          if( msg_s_ptr->cdma_mo_rec.send_status_to_clients == TRUE )
          {
            MSG_HIGH("The entry of wms_msg_process_retry_sig",0,0,0);//这是我加的打印,从QXDM可以跟到这一步,说明有短信发送失败了。
            (void)wms_msg_event_notify(WMS_MSG_EVENT_SUBMIT_REPORT,
                                       &msg_event_info);
          }

          /* layer2 processing done */
          msg_s_ptr->mc_msg.is_valid =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