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谁用过哪位大侠用过群创AT070TN84这个7寸LCD??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谁用过哪位大侠用过群创AT070TN84这个7寸LCD??
急!!!

网友:
我在kernel下有个初始化LCD的函数:InitDisplay
    在这个函数中首先进行了寄存器设置
    然后
    #if (LCD_MODULE_TYPE == LCD_MODULE_LTE480WV)
            lcd_horizon_value = LTE480_HOZVAL;
            lcd_line_value = LTE480_LINEVAL;
            lcd_vbpd = LTE480_VBPD;
            lcd_vfpd = LTE480_VFPD;
            lcd_vspw = LTE480_VSPW;
            lcd_hbpd = LTE480_HBPD;
            lcd_hfpd = LTE480_HFPD;
            lcd_hspw = LTE480_HSPW;
            lcd_frame_rate = LTE480_FRAME_RATE;
            InitLDI_LTE480();
其中void InitLDI_LTE480(void)
{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 = (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delayLoop(LCD_DELAY_1MS*10);
    s2450IOP->GPBDAT |= (1 < <1);    // PCI High
}
然后来给LCD填充蓝色:
#if(LCD_COLOR_DEPTH==16)
        pFB = (unsigned short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for (i=0; i             *pFB++ = 0x001F;        // Blue

我的疑问是:
A、对屏的驱动工作都需要做哪些部分呢?
B、是否需要对注册表修改?
C、怎么看屏的所谓时序
D、屏的信号:如行差......都是什么意思啊?我做这个驱动需要了解哪些名词呢
E、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这个是定义了一个显示缓冲区,这个地址是有特殊要求的吗?
  我不用DMA方式是否也可以
F、太多不懂了,现在主要是不知道从哪入手,晕啊!!

网友A:
其实接LCD很简单的,LCD的像素大小修改一下,LCD控制器输出的信号(时序)满足LCD屏的参数要求,LCD就可以被正常点亮。

1。LCD控制器输出的工作的时种频率满足LCD屏的要求
2。极性反与不反
3。LCD屏的像素单位反应到LCD驱动里面去
4。前后仰的那些参数在有偏屏现象的时候微调一下

一般发布的BSP的LCD驱动已经工作正常了,只是用户跟他们用的屏不一样,你要对照LCD的DATASHEET做稍为的修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接LCD很简单的,LCD的像素大小修改一下,LCD控制器输出的信号(时序)满足LCD屏的参数要求,LCD就可以被正常点亮。

1。LCD控制器输出的工作的时种频率满足LCD屏的要求
2。极性反与不反
3。LCD屏的像素单位反应到LCD驱动里面去
4。前后仰的那些参数在有偏屏现象的时候微调一下

一般发布的BSP的LCD驱动已经工作正常了,只是用户跟他们用的屏不一样,你要对照LCD的DATASHEET做稍为的修改就OK了。

哦!呵呵
真的这样就太好了!!

网友:
E、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这个是定义了一个显示缓冲区,这个地址是有特殊要求的吗?

——无特殊要求和config.bib中保留的DMA地址一致,并且大小要合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