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关于蓝牙初始化的问题,WIN CE 5.0的平台下,蓝牙模块是BC6.
我现在加上CSR的驱动BCSP调通了,串口能向蓝牙模块发送数据。然后设了几个PSKEY的值
// PSKEY_BDADDR
&0001 = 0010 05fd 006e 0008
// PSKEY_DEVICE_NAME
&0108 = 4141
// UART BAUD RATE
&01be = 01d8
// ANA FREQ
&01fe = 6590
// PSKEY_HOST_INTERFACE
&01f9 = 0001
但是设完好像蓝牙模块并没有成功初始化,用其它的蓝牙手机好像搜索不到这台设备,PSKEY_DEVICE_NAME为4141那么蓝牙模块的名字应该是aa吧!
是不是BCSP通了后还要通过发什么命令,才能激活蓝牙呢?

这下面是用串口助手抓到的主机发送的数据:
C0 40 41 00 7E DA DC ED ED A9 7A C0
C0 40 41 00 7E AC AF EF EE BB 84 C0
C0 40 41 00 7E DA DC ED ED A9 7A C0
C0 40 41 00 7E DA DC ED ED A9 7A C0
C0 40 41 00 7E DE AD D0 D0 83 58 C0
C0 40 41 00 7E AD EF AC ED A1 A6 C0
C0 40 41 00 7E DE AD D0 D0 83 58 C0
C0 40 41 00 7E AD EF AC ED A1 A6 C0
C0 48 00 00 B7 5E 8C C0
C0 C8 82 01 B4 02 00 0C 00 00 00 03 70 00 00 01 00 04 00 08 00 00 00 04 01 00 00 00 00 42 34 C0
C0 50 00 00 AF 53 D1 C0 C0 D1 22 01 0B 02 00 09 00 01 00 03 70 00 00 08 01 01 00 08 00 41 41 (4141在这,应该是设PSKEY_DEVICE_NAME的值)8E C7 C0 C0 58 00 00 A7 5A 47 C0
C0 DA 22 01 02 02 00 09 00 02 00 03 70 00 00 BE 01 01 00 08 00 D8 01 (01d8在这波特率设为115200)DB DD F6 C0
C0 60 00 00 9F DD 6F C0
C0 E3 22 01 F9 02 00 09 00 03 00 03 70 00 00 FE 01 01 00 08 00 90 65 (6590晶震在这设)15 6B C0
C0 68 00 00 97 D4 F9 C0
C0 EC 22 01 F0 02 00 09 00 04 00 03 70 00 00 F9 01 01 00 08 00 01 00(0001接口方式) EA DB DC C0
C0 70 00 00 8F D9 A4 C0
C0 F5 22 01 E7 02 00 09 00 05 00 02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78 8E C0
C0 40 41 00 7E DA DC ED ED A9 7A C0
C0 40 41 00 7E AD EF AC ED A1 A6 C0
C0 40 41 00 7E AC AF EF EE BB 84 C0
C0 40 41 00 7E AD EF AC ED A1 A6 C0
C0 40 41 00 7E DE AD D0 D0 83 58 C0
C0 48 00 00 B7 5E 8C C0
这样分析不知道有没有错。
还有,蓝牙初始化结束以后是不是用API去实现蓝牙啊?比如虚拟串口什么的。

网友:
失望的飘过~~

网友:
查下这个"system/events/bluetooth/StackInitialized"命名事件有没有触发

触发了说明蓝牙初始化成功了

如果不能找到设备,createfile btd0

发IOCTL_SERVICE_START或者IOCTL_SERVICE_REFRESH试试

蓝牙初始化后,可以用printui虚拟一个串口

通过这个串口实现蓝牙的连接输出发送等操作

网友:
要怎样才能让WIN CE自带的蓝牙搜索程序正常使用呵?

我在PB的蓝牙里加了CSR Chipset Driver , UART Driver ,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这三项,注册表里: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flags"=dword:0
    "name"="COM1:"
    "baud"=dword:1c2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csr.dll"
    "flags"=dword:4
    "name"="COM1:"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但是不管怎么加用WIN CE自带的蓝牙搜索程序都无法进行搜索,总是提示错误10050,无法找到设备。

看网上的攻略要去改HCI_OpenConnection(),这个要怎么改呢?

我又加了个非官方的BCSP进去(听人说能用的),并用LoadLibrary(L"bthbcsp.dll")硬硬的去调用HCI_OpenConnection()这个函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bcsp.dll"
    "flags"=dword:4
    "name"="COM1:"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想通过这样去初始化蓝牙,因为我听说只要把PSKEY的几个值设正确蓝牙就被初始化了,用手机就可以搜索到这台设备了。

但是我通过抓串口的数据发现好像PSKEY的几个值都写进去了,用其它手机还是搜索不到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