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6关机

楼主(2009-11-09):
请教WinCe6关机
先在Wince6内实现关机,就是不知道在框架的那里添加?
框架
WindowCE

网友A:
在系统电源管理里面添加就行了,方式可以参考一下sleep
后续启动该功能的话可以直接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

网友B:
退出应用程序的时候,析构函数里

网友C:
关机,主要是电源管理的工作,也就是驱动的工作

网友D:
我正进行一个项目使用PXA300+LP3972想实现关机,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E:
看看OEMPOWEROFF(),然后追一下CODE试试看
你是在哪个CPU下面做的?有些CPU可能不支持STOP模式

网友F:
在PXA300下,可以写命令让他关掉的。

网友G:
写寄存器吗?
那你可以试一下,现在sleep上面改,这样来的快点,^_^
试好后再整合sleep和stop功能

网友H:
你的关机指的是S3/D4/C4还是S4/D4/C4?

网友I:
S3/D4/C4就可以了。
RTC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