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 SDRAM flash 启动问题

楼主:
环境:AT91Rm9200 +S29Gl064A R6 SDRAM MT48LC16  U-boot +linux系统
问题: 板卡从内部rom启动后,下载uboot能够通过命令,向flash正常写数据!
烧写完boot.bin+u-boot.bin.gz+kernelimage 文件后,启动正常。
但如果在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按回车,进入Uboot>提示符后,通过命令写数据到flash,则报告Timeout writing to Flash,
如下:
Uboot> cp.b 20000000 10780000 a0
Copy to Flash... wait..write addr: 10780000wait..write addr: 10780002wait..write
addr: 10780004wait..write addr: 10780006wait..write addr: 10780008wait..write a
ddr: 1078000Await..write addr: 1078000Cwait..write addr: 1078000Ewait..write add
r: 10780010wait..cnt 2 write_buff 1: write_word_amd() rc=1
Timeout writing to Flash

通过测量硬件目前没发现问题,请高手赐教可能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好像是硬件问题,检查flash的时钟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10780000到1078000E没问题,但是10780010就出问题了。
查一下write_word_amd() 函数中对于地址的定义,还有此地址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