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IIC驱动 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调试IIC驱动 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我在BSP层没调通,改成了在应用层直接调。

网友:
linux 么?  要么按照系统标准的来。 要么自己写个纯粹读写寄存器的驱动。

网友:
如果是wince5.0,可以直接写应用调试通过先,然后再搬到BSP下。
其实这些原厂都提供测试程序模型的。慢慢改改即可。

网友:
头大的时候 示波器是王道

网友:
3楼的有道理

网友:
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看是不是符合要求I2C的规范

网友:
接一片 I2C 从设备芯片了,如:

E2PROM

温控芯片

只要能操作了,那就说明你对 I2C 基本理解了。

网友:
主要是我的IIC初始化经常不过,所以想问下大家调试这个东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