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稳定性问题,欢迎探讨

楼主:
我最近在做wince+2440,设计的产品为室外无人值守型产品,关于wince能否连续数年稳定可靠的运行一直有所顾虑。
希望做过这些产品的兄弟们给点意见。
另外wince对flash频繁的读写会不会引起坏区,从而要格式化重做系统?

网友:
本人认为
1,就算是无人职守型也可以在适当时候自动重启
2,nandflash的读写会产生坏块,但是正常情况下产生的几率很小,一般的坏块都是出厂是的坏块。
3,在硬件异常时候以及nand的读写寿命接近的时候容易产生坏块。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个无操作系统的产品,一切尽在掌握。

网友:
主要是硬件的稳定性吧,如果硬件不出问题,CE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当然你写的软件也要没有问题.

网友:
CE操作系统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的稳定性早已经经过验证的。
问题在于你自己开发的驱动PDD层,如果你的驱动经过大量测试,尽可能的减少Bug,应付你的需求没问题

网友:
关注。
CE系统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另外,世上没有百分百完全稳定的系统

网友:
哦,你还有文件系统的问题。

首先,存放OS代码的位置和文件系统的位置是不重叠的,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擦除、读写Flash,只会在文件系统区产生新的坏块(只是可能,不是一定)。不会影响到代码,而文件系统是对这个新产生的坏块有自适应的。不用担心。

网友:
实际应用中,任何一款嵌入式设备我估计也不敢保证多少年不会有问题,所以单纯半稳定的要求强加给一个操作系统是不合适的。我们采用的方式利用硬件看门狗的方式,在合适且必须的时候重启系统。
###################################
北京中芯优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的嵌入式产品解决方案
优质的嵌入式技术服务
www.top-elec.com
###################################

网友:
产品的稳定性是很难控制的,主要看你的产品的驱动支持程度,做的好,应该会比较稳定,如果想连续工作一年基本不太可能,定时重启机器吧,这样还靠谱点。

网友:
产品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刚开始会集中在软件部分,当然硬件也有,因为刚开始可能还没整过完整、全面的测试与拷机,
都没有经过优化与完善。

等经过上面的测试与拷机后,软件代码优化,稳定,固化起来,最后WINCE一般不会有问题.

此后稳定性与可靠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硬件这里,主要表现IC的实效,电阻、电容以及IC在恶劣温度下,出现故障的几率, 很多通讯设备都做备用通道,就是基于此类原因。

此时有些硬件故障,或少部分软件,到时可以采用看门狗复位电路 来实现自恢复,从而加强系统的稳定性。

当然也有些故障,是软件无法恢复的,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自己的系统时,多多考虑可靠性,设计留有余量,从而保证恶劣环境,系统还相对稳定。(当然设计余量越大,稳定性越高,但成本越大,此时需要折中。)

网友:
软件方面:
1.异常处理很关键;
2.WinCE需定时重启,重启后让软件自动运行;
3. 可写个辅助监视软件,时常报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
硬件方面:
除人工检查外,也可以通过软件方面来做。

网友:
WINCE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写的应用程序与驱动非常重要,可以说直接影响你的系统健壮性,最好是加上看门狗,需要的时候重起系统!

网友:
造成WINCE不稳定的大多数原因 还是来自于开发者的驱动及应用程序吧

网友:
5.0 usb同步不稳定,有时插拔会导致电脑死机,或者有时usb一直同步不上必须重启wince、
6.0 同步有时会导致wince死机,一般时插上usb后pc提示驱动有问题,这个时候就发现wince死了。

网友:
lz还是对产品多多进行长期运行试验,才投入生产的,一般硬件没问题,系统运行就不会出现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