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3线I2S和4线I2S?

楼主(2010-05-24):
如何连接3线I2S和4线I2S?
做项目时用到了STM32和语音芯片WM8974,STM32的I2S接口是标准的1、LRCLK 2、BCLK 3、SD 但WM8974的接口是1、LRCLK 2、BCLK 3、VIN 4、VOUT
如何实现两个芯片的连接?
芯片
如何
接口
语音

网友A:
不同的就是VIN VOUT,与SD对应,STM32的SD,是可以作为输入输出都行的。
首先,另外的两根左右时钟和点时钟可以连接起来了,然后SD是和VIN或VOUT相连,就要看你 的WM8974是输入PCM给stm32还是接收stm32的PCM。
假如是前者就连到VOUT,假如是后者,就连接VIN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好好看看与学习I2S的协议标准,然后就应该会明白的。
相关链接:
http://www.nxp.com/acrobat_download/various/I2SBUS.pdf
如果还有问题,就再看下STM32的芯片技术手册吧。

网友C:
I2S本身就是半双工的协议,当然支持分时复用;

网友D:
STM32的I2S不是全双工的,只有一条SD可以用在发送或者接收,没法同时接VIN和VOUT。
一个唯一的办法:
将STM32的SPI作为SPI SLAVE使用,WM8974作为MASTER,MOSI和MISO分别连接VOUT和VIN,LRCLK连接到一个GPIO做中断,这样才能同时使用CODEC的ADC和DA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