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定制黑屏

楼主:
环境: VS2005(SP1)+CE6.0 (SP1).
我创建了一个基于Device Emulator:ARMV4I的内核
内核编译成功,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模拟器一起来就黑屏
Target --> Connectivity options设置如下
"Kernel service map"项设置:
"Target Device:CE Device"
"Download: Device emulator (DMA)"
"Transport: Device emulator (DMA)"
"Debugger: KdStub"
之后我选择"Target --> attach device",就一直黑屏,调试信息如下:
InitMUI: Langs=804 404 0 0 0 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GweApiSetReady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events/notify/APIReady
FILESYS: Launching apps
FILESYS: Launching device.dll
*** Power Manager: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400002 ***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400002 ***
Filesys: Loaded device.dll
+InitDeviceFileSystems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device" at index 5FSDMGR!M
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5 (Name="$device", Mount
Flags=0x1)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bus" at index 6F
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6 (Name="$bus", M
ountFlags=0x1)-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25376) max(28195)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25942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12
+PmInit
-PmInit: returning 1
DEVICE!DevloadInit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
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CCARD\Prefix) re
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CCARD\BusPrefix)
returned 2
CardBus.DLL DLL_PROCESS_ATTACH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PCCARD) last 40 TicksDEVICE!RegReadActi
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erial\BusPrefix) returned 2
HalTranslateBusAddress: 0 0 0000000056000000 0 --> 0000000056000000 1
HalTranslateBusAddress: 0 0 0000000050000000 0 --> 0000000050000000 1
HalTranslateBusAddress: 0 0 000000004a000000 0 --> 000000004a000000 1
INFO: CReg2410Uart::CReg241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
50750000).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erial) last 71 TicksDEVICE!RegReadActi
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IRDA2410\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CreateDevice: couldn't load 'IRDA2410.Dll' -- error 126
CreateDevice: creation of type 'COM', index 2, lib 'IRDA2410.Dll' returning 0x00
000000, error code 2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COM, index 2, dll IRDA2410.
Dll, context 0xd031e67c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IRDA2410) last 18 TicksDEVICE!RegReadAc
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4\BusPrefix) returned 2
Kernel DLL 'dmatrans.dll' needs thread creation/deletion notification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4) last 34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
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5\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5) last 8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6\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6) last 6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7\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7) last 6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8\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8) last 6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DMA9\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Notify\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DMA9) last 18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
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EMS\BusPrefix) returned 2
v_EmulServDevice is mapped to d03f0000
m_vpIOPRegs is mapped to d0400000
EmulatorServices:AckInterrupt() In ISR, ACKing InterruptEmulatorServices:InitInt
errupt() Install InterruptEmulator Services:StartIST() succeeded.
Kernel DLL 'emulserv.dll' needs thread creation/deletion notification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EMS) last 50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TAPI\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TAPI\BusPrefix) r
eturned 2
Heap Statistics at 0x4010AA88
udevice.exe $udevice_0003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TAPI) last 182 TicksDEVICE!RegReadActiv
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IP\BusPrefix) returned 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udevice_0003" at index 7AP
IS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7 (Name="$udevic
e_0003", MountFlags=0x101)TAPI:OldAddTapiDevice - This BSP is loading TSPs by ol
d method!!! Change registry settings to use new way!!!
[NOTIFY] Module 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IP) last 305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
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acklight\BusPrefix) returned 2
[NOTIFY] Initializing.
DB:OpenDB fail: DB DB_notify_queue not found
[NOTIFY]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Backlight) last 98 TicksDEVICE!RegReadA
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CC_SMDK2410\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CC_SMDK2410\BusP
refix) returned 2
SMDK2410 : DLL_PROCESS_ATTACH
m_vpIOPRegs is mapped to d0470000
m_vpMEMRegs is mapped to d0480000
m_vpPCMCIAPort is mapped to d0490000
PDCardInitServices m_PCICIndex = 0xd04903e0, m_PCICData = 0xd04903e1
PCMCIA:IsValidPCICSig Valid CHIP_REVISION detected = 0x83 at 0xd04903e0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PCC_SMDK2410) last 60 TicksDEVICE!RegRe
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ERDMA\BusPrefix) returned 2
[NOTIFY] ProcessDatabase::started at local time 07/21/2009 15:55:03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ERDMA) last 170 TicksDEVICE!RegReadAct
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PK\BusPrefix) returned 2
TAPI:OldAddTapiDevice - This BSP is loading TSPs by old method!!! Change registr
y settings to use new way!!!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COM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4:
++SPK_Init
++SPK --> ProcessMaskChange
--SPK --> ProcessMaskChange Error=0
--SPK_Init Error=0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5: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6: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7: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8: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PK) last 152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
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BUT2410\BusPrefix) returned 2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DMA9: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EMS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SIP0: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BKL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NFY0: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SER6: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SPK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PBT2:
DEVFS_CreateFileW: I_CreateDeviceHandle('PBT2') failed for name type 'device'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PBUT2410) last 196 TicksDEVICE!RegReadA
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NDIS\BusPrefix) returned 2
NDIS: RebindAdaptersOnResume = 0
NDIS: PcmciaNeedsMapToScrap = 0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MRegisterMiniport: NdisWrapperHandle D004A67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NdisWrapperHandle D004A67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MiniBlock D004B670
NdisMRegisterMiniport: MiniBlock D004B670
<==NdisMRegisterMiniport: MiniBlock D004B670, Status 0

网友:
接上面
ndisMInitializeAdapter: Miniport D0422AB8, ==>ndis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
t D0422AB8, MiniBlock D004B670
<==ndisQueueMiniportOnDriver: Miniport D0422AB8, MiniBlock D004B670, rc 1
==>NdisMSetAttributesEx: Miniport D0422AB8
ASYNCMAC:MpQueryInfo: OID 0x10116/Unknown OID not supported
ASYNCMAC:MpQueryInfo: OID 0xFD010100/Unknown OID not supported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InitializeWrapper
==>NdisIMRegisterLayeredMiniport: NdisWrapperHandle D004C03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NdisWrapperHandle D004C030
<==ndisRegisterMiniportDriver: MiniBlock D04230F0
<==NdisIMRegisterLayeredMiniport: MiniBlock D04230F0, Status 0
NDIS:: CE_DeleteBusFriendlyNames() failed deleting [HKLM\Comm\BusFriendlyNames]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NDIS) last 2291 TicksDEVICE!RegReadActi
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AFD\Pr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AFD\BusPrefix) re
turned 2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NDS0:
AFD:Init Null Vtable at loc 8
*** New TcpStack ***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Comm\Devices\TCPIP\IPDevice\BusPr
e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Comm\Devices\TCPIP\TCPDevice\BusP
refix) returned 2
+TCP_Init(d031d5b4)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tcpip6.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rdastk.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btd.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Netbios.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Redir.dll'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IPD0: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TCP0: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PNat.dll'
IPDispatchDeviceControl returned Status 103
Ws2Instl dllentry() -1746243200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irdastk) failed 126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btd) failed 126
Ws2Instl:IsStackInstalled - LoadLibrary(tcpip6) failed 126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DhcpV6L.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tcpip6.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rdastk.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btd.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Netbios.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Redir.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IPNat.dll'
        !AFD: Unable to load library 'DhcpV6L.dll'
-AFD:Init Complete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AFD) last 557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
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Ws2Serv\BusPrefix) returned 2
Heap Statistics at 0x4010AA88
udevice.exe $udevice_1001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udevice_1001" at index 8AP
IS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8 (Name="$udevic
e_1001", MountFlags=0x101)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Ws2Serv) last
184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PP\Pre
fix) returned 2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PP\BusPrefix) re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WSS1:
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PPP) last 67 TicksDEVICE!RegReadActivat
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autoras\BusPrefix) returned 2
AUTORAS:: ARS_Init()..
AUTORAS:: Reg[Dialer] = [rnaapp.exe]
AUTORAS:: Reg[RasEntryOpt] = [-e]
AUTORAS:: Reg[NoPromptOpt] = [-p]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autoras) last 17 TicksDEVICE!RegReadAct
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NdisPower\BusPrefix) returned 2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NdisPower) last 35 TicksDEVICE!RegReadA
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SER2410\DllName) returned 2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an't find all required activation values in 'Drivers
\BuiltIn\SER2410'
DeviceFolder::LoadDevice(Drivers\BuiltIn\SER2410) last 5 Ticks[NOTIFY] HandleSys
temEvent 7 /ADD ARS1:
[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NPW1:
FILESYS: SignalStarted loop = 1
FILESYS: Launching gwes.dll
Filesys: Loaded gwes.dll
FILESYS: Launching EmulatorStub.exe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Stall counter loaded from registry(12)
System Default HKL value set to e0010804
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0 to 64
LogFontFromRegistry(SYSTEM\GDI\SysFnt), lfHeight = -12Heap Statistics at 0x4010A
A88
FILESYS: Done launching apps
UNIMODEM: HayesCompat: order = 0xffffffff
-DEVICE!DevloadPostInit
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 !!!
Bits-per-pixel: 16
Adding font resource '\Windows\tahoma.ttf'...
**** Signature of FONT File is: '0100'...
** Got 1 faces in font file...
Font \Windows\tahoma.ttf: pffv = 0xd042edf0 { 0xd0880ddc, 135848 }  hff = 0xd042
1d10Adding font resource '\Windows\simsun.ac3'...
**** Signature of FONT File is: '66637474'...
** Got TTC file. Total TTF in TTC : '0002'...
** Got 2 faces in font file...
Font \Windows\simsun.ac3: pffv = 0xd042d3f0 { 0xd08b0084, 8760760 }  hff = 0xd06
51390!!! Add one TTF member of  TTC File !!!!
!!! Add one TTF member of  TTC File !!!!
**** Skip Tbl: 'Tahoma' : '005c,00a5,007e,0391-03c9,2026,2116,221a,25a0-25ff' Se
gs: '8'
**** Skip Table 'Tahoma' '5C005C'...
**** Skip Table 'Tahoma' 'A500A5'...
**** Skip Table 'Tahoma' '7E007E'...
**** Skip Table 'Tahoma' '3C90391'...
**** Skip Table 'Tahoma' '20262026'...
**** Skip Table 'Tahoma' '21162116'...
**** Skip Table 'Tahoma' '221A221A'...
**** Skip Table 'Tahoma' '25FF25A0'...
**** Skip Tbl: 'Arial' : '005c' Segs: '1'
**** Skip Tbl: 'Courier New' : '005c' Segs: '1'
AddFonts(ttf) returned 1 fontsAddFonts(ttc) returned 0 fontsAddFonts(ac3) return
ed 2 fontsAddFonts(*) returned 3 fontsAddAllEUDCFonts(tte) returned 0 fontsCreat
ing secondary frame buffer for POR and SaveBits
LogFontFromRegistry(SYSTEM\GWE\Menu\BarFnt), lfHeight = -12LogFontFromRegistry(S
YSTEM\GWE\Menu\PopFnt), lfHeight = -12Layout Manager : DLL_PROCESS_ATTACH
PS2_NOP_Entry: Initialize NOP ID 0
PS2_NOP_Entry: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KeybdDriverInitializeEx: Initialized PDD 0 - PS/2 NOP (Mask 4)
PS2_8042_Entry: Initialize Matrix ID 1
Ps2Keybd::Initialize
Ps2Keybd::Initialize Done
IsrThreadStart:
++KeybdDriverInitializeAddresses
ReadRegDWORD(): HARDWARE\DEVICEMAP\KEYBD -> IOBase is 0xb1600000
HARDWARE\DEVICEMAP\KEYBD\IOBase:b1600000
ReadRegDWORD(): HARDWARE\DEVICEMAP\KEYBD -> SSPBase is 0xb1900000
HARDWARE\DEVICEMAP\KEYBD\SSPBase:b1900000
[KBD] v_pIOPregs mapped at d1050000
[KBD] v_pSPIregs mapped at d1060000
--KeybdDriverInitializeAddresses
++Ps2Keybd::KeybdPowerOn
--Ps2Keybd::KeybdPowerOn
PS2_8042_Entry: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KeybdDriverInitializeEx: Initialized PDD 1 - Matrix (Mask 8)
KeybdDriverInitializeEx: Found default input method e0010804
IsAPIReady is being deprecated, use WaitForAPIReady instead!!
KeybdDriverInitializeEx: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KeybdDriverInitializeEx: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
s = 0x00400002Ps2KeybdResumeThread:
Ps2KeybdIsrThread:
ReadRegDWORD: RegQueryValueEx(Priority256) returned 2
ReadRegDWORD(): HARDWARE\DEVICEMAP\KEYBD -> Priority256 is 0x0
IsrThreadProc:
ReadRegDWORD(): HARDWARE\DEVICEMAP\KEYBD -> Irq is 0x1
calibrating 0 point set
INFO: Touch driver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50750000 Hz).
TOUCH:TouchPanelpGetPriority - RegOpenKeyEx(\Drivers\BuiltIn\Touch) failed 2, us
ing default thread priorities
Oom Low             Pages: 0020  Bytes: 00020000
Oom Critical        Pages: 0014  Bytes: 00014000
Oom Low Block       Pages: 0004  Bytes: 00004000
Oom Critical Block  Pages: 0002  Bytes: 00002000
Oom App Wait  8000 (dec ms)
Oom AutoOom 0
UpdateIdleTimeoutFromRegistry
GWES initialized properly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64 to 128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
s = 0x01100002

有句这样的话:couldn't load 'IRDA2410.Dll',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小弟我刚入门,请多指教

网友:
Connectivity options  这个设置很重要!

我也遇到过 不过好久了

网友:
"Debugger: KdStub"
——如果你在编译设置里面没有选KITL,千万不要选这个。嘿嘿。

网友:
"Debugger: KdStub"
——如果你在编译设置里面没有选KITL,千万不要选这个。嘿嘿。

这个我在编译的时候已经关掉了。

网友:
记得得设置一个LCD的大小什么的。

网友:
"Debugger: KdStub"
——如果你在编译设置里面没有选KITL,千万不要选这个。嘿嘿。

这个我在编译的时候已经关掉了。
而且我把Debugger:none也没用

网友:
记得得设置一个LCD的大小什么的。

我已经设置成640*480 16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