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流驱动问题!急用!!

楼主:
初学CE,平台是S3C2440 + wince5.0
在网上找了个周立功的按键中断流驱动程序,就按着这个程序开始写了个串口流驱动,程序在WaitForSingleObject()处停止了,无法进入线程处理。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com0是CE调试串口,我写的驱动是对com1操作。
以下是部分程序代码:

#define UART1_BASE      0xB1000000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 UART1 的物理中断号及逻辑中断号 */
PRIVATE UINT32 g_EINTIrq        = IRQ_UART1;  //23
PRIVATE UINT32 g_EINT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PRIVATE VOID UART1_Config(VOID)
{
    int i;

    RETAILMSG(1,(TEXT("\n-----> Access UART1_Config().\r\n")));

    //设置IO口为RXD1,TXD1
    v_pIOPregs->GPHCON &= ~(3 << 8);
    v_pIOPregs->GPHCON |= 2 << 8;
    v_pIOPregs->GPHCON &= ~(3 << 10);
    v_pIOPregs->GPHCON |= 2 << 10;

    //初始化串口1
    v_pUARTregs->UFCON  = 0x0;   //UART channel 0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v_pUARTregs->UMCON  = 0x0;   //UART chaneel 0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v_pUARTregs->ULCON  = 0x3;   //Line control register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v_pUARTregs->UCON    = 0x245;   // Control register
    v_pUARTregs->UBRDIV =( (int)(50000000/16./115200) -1 );   //Baud rate divisior register 0

    for(i = 0; i < 0xffff; i++);

    RETAILMSG(1,(TEXT("-----> Exit UART1_Config().\r\n\n")));

}

PRIVATE BOOL UART1_InitializeAddresses(VOID)
{
       。。。。。。
}

DWORD UART1_IntrThread(PVOID pArg)
{
    DWORD ret;
    RETAILMSG(1, (TEXT("\n-----> UART1_IntrThread().\r\n")));

    // 创建外部中断中断事件
    gWait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RETAILMSG(1, (TEXT("::: gWaitEvent = 0x%x.\r\n"), gWaitEvent));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EINTSysIntr, gWait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UART1: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gWaitEvent);
        return 0;
    }

    // 外部按键中断线程开始运行
   while (1)
   {
        RETAILMSG(1, (TEXT("-----> while ( 1 ).\r\n")));
        RETAILMSG(1, (TEXT("::: GetLastError() = 0x%x.\r\n"), GetLastError()));
        ret = WaitForSingleObject(gWaitEvent, INFINITE);               //------------------------------------------->程序一直停在这里?????
        RETAILMSG(1, (TEXT("::: GetLastError() = 0x%x.\r\n"), GetLastError()));
        RETAILMSG(1, (TEXT("::: ret = 0x%x.\r\n"), ret));
        if ((ret == WAIT_OBJECT_0) && (g_bKillIST == FALSE))
       {
            RETAILMSG(1, (TEXT("if ((ret == WAIT_OBJECT_0) && (g_bKillIST == FALSE)).\r\n")));
            if (v_pUARTregs->UTRSTAT & (0x1 << 0)) /* UART1收到一个数据 */
            {
                 SetEvent(gReadKeyEvent[0]); /* 通知读函数, 外部中断按键按键按下 */
                 RETAILMSG(1, (TEXT("::: UART1 Received. \r\n")));
             }
        }
        else
       {
             CloseHandle(gWaitEvent);
             RETAILMSG(1, (TEXT("::: UART1_IntrThread Exit. \r\n")));
             return 0;
       } //if (ret != WAIT_OBJECT_0) or Error occurs

       RETAILMSG(1, (TEXT("::: while(1){ --- }. \r\n")));

       InterruptDone(g_EINTSysIntr);           /* 通知内核: 中断处理结束 */
    }

    RETAILMSG(1, (TEXT("-----> Exit UART1_IntrThread().\r\n\n")));

    return 1;
}

PUBLIC DWORD URT_Init(DWORD dwContext)
{
    DWORD IDThread;
    RETAILMSG(1, (TEXT("\n-----> Access URT_Init().\r\n")));
    // 取得 UART1 相关寄存器的虚拟地址空间
    if (UART1_InitializeAddresses() == FALSE)
        return 0;

    //
    UART1_Config();

    // 从 OAL 请求一个 SYSINTR 值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EINTIrq, sizeof(UINT32), &g_EINT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UART1: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UART1 interrupt.\r\n")));
           return(0);
    }
    RETAILMSG(1,(TEXT("INF UART1: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EINTIrq, g_EINTSysIntr));

    // 创建一个外部中断处理线程 IST
    gEINTIntr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UART1_IntrThread, 0, 0, &IDThread);
    RETAILMSG(1, (TEXT("::: gEINTIntrThread = 0x%x\r\n"), gEINTIntrThread));
    if (gEINTIntrThread == NULL)
    {
          RETAILMSG(1, (TEXT("::: URT_Init: CreateThread() Fail.\r\n")));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 &g_EINT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0, NULL);
          return 0;
     }

    gReadKeyEvent[0]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gReadKeyEvent[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RETAILMSG(1, (TEXT("::: gReadKeyEvent[0] = 0x%x\r\n"), gReadKeyEvent[0]));
    RETAILMSG(1, (TEXT("::: gReadKeyEvent[1] = 0x%x\r\n"), gReadKeyEvent[1]));

    RETAILMSG(1, (TEXT("::: URT_Init Sucessfully! \r\n")));

    RETAILMSG(1, (TEXT("-----> Exit URT_Init().\r\n\n")));

    // 返回不为0的数
    return (DWORD)gEINTIntrThread;
}

PUBLIC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 dwReason )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 Key: DLL_PROCESS_ATTACH. \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break;//挂载成功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 (TEXT("-----> Key: DLL_PROCESS_DETACH. \r\n")));
            break;//卸载成功
    }

    return (TRUE);

程序编译成功,把生成的DLL下载到开发板上,用流驱动调试工具加载成功,从com0输出的信息看,WaitForSingleObject()前的信息都挺正常的,可我连续往com1发数据时,驱动并未往下执行,好像一直被挂起,没被触发。再用寄存器查看工具,看了com1的所有寄存器,设置与程序一样,UTRSTAT[0] = 1,UFSTAT[0-5] = 我发的单个字节数,正确,URXH = 我发的单个字节数,正确,但是UERSTAT[0]=1溢出错误?是这个问题么?

串口打印的信息如下:
RETAILMSG(1,(TEXT("INF UART1: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EINTIrq, g_EINTSysIntr));
输出:"INF UART1: Mapped Irq 0x17 to SysIntr 0x1e."

::: gEINTIntrThread    = 0x87d964f6.
::: gReadKeyEvent[0] = 0x879d3f8e.
::: gReadKeyEvent[1] = 0x87b65fda.
::: gWaitEvent          = 0x6799d9ae.

从上面打印信息可以看出ISR正确关联了吧,可好像ISR没有中断

现在的现象是:我手动从PC上串口调试软件发送1个字节,UERSTAT没有溢出错误,但还是停在WaitForSingleObject();当以1s一个字节自动发送时,UERSTAT溢出标志在0与1间交替变换。什么原因啊?????

我在OEMInterruptHandler()中加了打印信息,发现com1没进中断。而当我在CE中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时,所调用的串口模型驱动却很正常,打印信息显示中断正常?

这是为什么?我写的流驱动与BSP中的模型驱动有冲突???

我在UART1_Config()中已经设置了寄存器

v_pUARTregs->UCON    = 0x245;   // Interrupt Type - Level   Rx Interrupt Type - Pulse

串口的中断类型也设置了,为什么没触发呢?

而我同样用这个流驱动,做了个EINT0的按键驱动,却可以正常响应。

是不是串口中断部分还要设置其他地方???还要改哪个文件呢?

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好像没有触发中断

网友: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PwrButtonSysIntr, gPwrButtonIntrEvent, 0, 0)))
        {
                RETAILMSG(DEBUGMSG, (TEXT("ERROR: PwrButton: Interrupt initialize failed.\r\n")));
        }
把中断号和事件关联起来才行。

网友: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

我在中断线程UART1_IntrThread(PVOID pArg) 中将逻辑中断与事件关联了
    // 创建外部中断中断事件
    gWait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EINTSysIntr, gWait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UART1: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gWaitEvent);
        return 0;
    }

从OEMInterruptHandler()中增加的打印信息来看,com1没进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硬件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没进中断?我支持一下91是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