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蓝牙控制LED点阵显示屏

楼主:
现在想做一个蓝牙接收控制LED点阵显示屏,当蓝牙接收到所要显示的数据时,将把新的数据替代LED点阵显示屏以前的数据,但这需要怎样的协议,我不是很懂,如何将接收到的数据在程序中写入LED点阵显示屏上。希望专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分成两步。
第一步先实现蓝牙通讯,能够正确接收数据。
第二步实现对LED点阵的控制。
如果都没有问题了,那自然是水到渠成。

网友:
跟串口一个道理。
先通信,在自己设计通信协议。
led控制卡中把接到的数据存起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啊。用手机做led显示屏上传数据的设备。呵呵。
再弄个手机软件。方便

网友A:
哦,我最近也要做蓝牙的通信,但是不同品牌的手机上开发蓝牙通信的程序都不一样,不同的手机的支持程度也不一样,非要每种手机都开发个客户端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最近也要做蓝牙的通信,但是不同品牌的手机上开发蓝牙通信的程序都不一样,不同的手机的支持程度也不一样,非要每种手机都开发个客户端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要想实现统一的协议,那就只有用web了,通过手机wap上网来进行控制,不受蓝牙距离的限制,不过还要加数据服务器,成本太大,只适合比较大的项目

网友:
有蓝牙芯片吧

网友:
现在有串口转蓝牙的模块,可以拿来直接当串口通讯使用,别的什么协议就按串口的写,别的事情都由蓝牙模块内部完成了,不用去考虑蓝牙的通讯协议

网友:
请问楼主做好了嘛 我毕业设计是做这个 原理图电阻的选择和程序都有些问题 请大神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