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S3C6400下的CAMERA驱动程序,图象老是有点偏屏,试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改进

楼主:
调S3C6400下的CAMERA驱动程序,图象老是有点偏屏,试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改进

网友:
视频信号是通过TVP5147解码输出到6400的CAMERA接口的。采用的是ITU656接入格式没用到行场同步信号。

目前的情况是:DVD机芯播放N制式的碟片CAMERA应用程序显示的图象有点偏,DVD机芯播放P制式的碟片CAMERA应用程序显示的图象偏的很厉害!!!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怎么偏,能描述清楚一点吗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根据制式设置两套分辨率及offset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偏,能描述清楚一点吗

图象的左边显示很大的一片竖的区域为黑色,而右边存在是屏幕字显示不全(有个把字没有显示出来)。整个图象像是在正常情况下向右移动了一定的像素单位。但我调节WINHOFFSET/WINHOFFSET2没作用,调节他们图象就被拉了,看都看不清楚了。看来不应该调节WINHOFFSET/WINHOFFSET2。

网友:
调节他们图象就有被拉偏的感觉,因为图象就不清楚了,图象显示的就是波浪线,此起彼伏,根本看不清楚图象。

网友:
调整分辨率,就是原始输入大小和要输出的大小等,我现在的机器上没代码,前段时间调过一阵子,现在记不太清楚。

网友:
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LCD大小----800*480
我们的视频源-----NTSC/PAL制式的DVD碟---------NTSC(720*480)/PAL(720*576)

网友:
该如何配置那些SFR(CAMERA)----CAMERA驱动是参考2440/2442下的CAMERA流接口来写的,工作已经基本正常了,就是播放P制式的碟图象有点偏屏,但图象也是可以看的清楚的,只是右边图象显示不全(有字幕时个把字显示半边),N制下偏的少些。

我们试了,只有下面这组参数显示还算正常,但也偏屏了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64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480/2;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76/2;
//cps.sCAMINFO.nSrcHeight = 625/2;

cps.sCAMINFO.nWinHoffset = 0;
cps.sCAMINFO.nWinHoffset2 = 0;
cps.sCAMINFO.nWinVoffset = 1;
cps.sCAMINFO.nWinVoffset2 = 1;

我们修改nWinHoffset/nWinHoffset2来调节图象偏屏现象,图象就拉偏了,显示为波浪线,此起彼伏的看不清楚图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cps.sCAMINFO.nSrcWidth =640; //为什么不能设置为大于640的数值???

我们修改nWinHoffset/nWinHoffset2来调节图象偏屏现象,图象就拉偏了,显示为波浪线,此起彼伏的看不清楚图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记得我之前的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72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是可以的,offset好像是1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之前的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72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是可以的,offset好像是10左右

对于640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640 pixels----最大为640,怎么允许输入大于640的图象?用BYPASS通道?

对于641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720 pixels

网友:
just try.
总之,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72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一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st try.
总之,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72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一定可以。

试了不只一次,图象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st try.
总之,
cps.sCAMINFO.nDestWidth = 800;
cps.sCAMINFO.nDestHeight = 480;
cps.sCAMINFO.nSrcWidth =720;
cps.sCAMINFO.nSrcHeight = 525/2;
一定可以。

你们用的是6400还是6410?看DATASHEET有下面的限制的!

对于640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640 pixels----最大为640,怎么允许输入大于640的图象?用BYPASS通道?

对于641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720 pixels

网友:
Scaler bypass在PREVIEW下是最大允许4096像素大小的输入的,你们用没用用Scaler bypass?有没你们调试的东西给参考一下,这个问题调了好久还不见好。还没掌握到规律。

网友A:
就是S3C6410,我现在这里没代码,要到原来的地方才查得到,我晚上去看看再回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S3C6410,我现在这里没代码,要到原来的地方才查得到,我晚上去看看再回你吧。

多谢!

网友:
顶起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6400/6410里面这句话怎么理解?!

Note! In preview path, Pre-scaled H_width must be the less than 640. (The maximum size of preview
path scaler’s line buffer is 640.) → refer to the table 1-1.

Note! In Zoom-In case, you must check the next equation.
((SourceHsize - (WinHorOfst + WinHorOfst2)) / PreHorRatio_Pr) <= 640 (preview scaler max. hsize)

网友:
TargetHsize_Pr and TargetVsize_Pr must not be larger than Camera SourceHsize and Camera SourceVsize.
DMA input source size don't care. Line Buffer size for Rotation is 320 Words per line. (It means that max
TargetHsize is 320 pixels when RGB888/666 & Rot90_Pr=1).

这句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Note! Preview path contains 320 pixel line buffer for rotation. Therefore, upper 640 pixels, input images must
be pre-scaled by over 1/2 for capturing valid preview image.

这句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顶起来一下,被这个问题折磨啊!

网友B:
我回过你的帖子你不信我的说法,手册上的说法实际上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过你的帖子你不信我的说法,手册上的说法实际上不准确

但我按你的方式修改,图象都看不清楚啊!设置成640个像素还是可以看到个清楚的图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回过你的帖子你不信我的说法,手册上的说法实际上不准确

但我按你的方式修改,图象都看不清楚啊!设置成640个像素还是可以看到个清楚的图象的.

src按照摄像头参数设置,注意分辨率和itu656或601,注意同步信号和时钟的极性等,点时钟24m左右,dest设置为720x480,16位输出,不行吗?

网友:
LS的不行啊!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大家好,我用的S3C6400的开发板,使用MT9M112的摄像头模组,在开发板上很清楚,但是在自己设计的PCB板上,图像一直有闪屏的现象,在preview时。

停止preview时,画面静止,画面非常清晰和完好,但是一旦开始preview,画面就会有闪屏的现象。

我的视频信号经过  视频板---主板---cpu板,到达S3C6400,不知道是布线没布好,还是sensor的寄存器没设置好的原因,请高手给我解答,谢谢。

我的QQ  23806674  ,手机 13541260419 ,欢迎来电来函,QQ留言。本人平时上班的时候上不了网。

网友:
一般情况下,在确认硬件波形没有问题的基础上,还要看Camera的Firmware是否可以进行调整,再然后才驱动什么的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之前调驱动的时候,不小心将摄像头的设备ID修改了,原来的班子是三星默认的设备ID。
改回原来的设备ID,显示效果就比较清晰稳定了,闪屏现象也没了

网友:
TVP5147的寄存器设置有没有设置正确呀,如果没有设置正确的话,也可能偏呀

网友:
已经结贴了,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