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evc 错误
yes2250
yes2250

网友A(2009-08-04):
evc 错误
程序本身运行没有问题。
就是退出的时候总会显示
File dlgcore.cpp,line 78
哪位好心的大侠帮我解释一下哦
程序

网友B:
还是你程序的问题,什么程序本身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C:
就是程序运行都正常的。就这个退出对话框的时候会跳出这个问题。想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估计跟我设计的对话框关闭程序有关。
DestroyWindow()
和PostMessage(WM_CLOSE, 0, 0)
有哪位能告诉我。点击按键1跳到一个对话框的,当前对话框还能关闭。谢谢了

网友D:
主对话框是不能关闭的吧,如果关闭的当前对话框也是子对话框的话,就在其中添加如下代码就可以了:
CMDialog md; //先打开另一个子对话框,然后关闭自己
md.DoModal();
CDialog::OnOK();

网友E:
不关闭对话框,只隐藏对话框试试

网友F: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和模态窗口一起用的时候,要在每个.domoal后面要加上return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