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源文件为何编译不作用

楼主:
改了BSP一些代码,加了RETAILMSG(1,(TEXT("GoGoGo!!!\r\n")));
(故意让加的代码有错误,regenerate platform header的时候就报错了,证明确实编译的是这个文件。)
但是编译完,再build platform或者rebuild,然后下载到板子上,看不到上述信息输出。
什么原因?

网友:
补充:试过clean了,也没用

网友:
是不是编译前没有清楚目标文件,如果编译错误,你下载的应该还是前面编译正确的文件。FYI.

网友:
引用楼主 dsp99 的帖子:
改了BSP一些代码,加了RETAILMSG(1,(TEXT("GoGoGo!!!\r\n")));
(故意让加的代码有错误,regenerate platform header的时候就报错了,证明确实编译的是这个文件。)
但是编译完,再build platform或者rebuild,然后下载到板子上,看不到上述信息输出。
什么原因?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6/3613752.aspx
——请看这个文章即可。

网友:
看了,很有帮助,不过你讲解的是PB5.0,我现在使用的是PB4.2,对应的菜单不同。
而且好像没有解答上面没起作用的问题。
我的file view是空的,奇怪。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6/3613752.aspx
——请看这个文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