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TCPMP时,只有第一次会有等待图标,如何让每次都有

楼主(2009-07-31):
进入TCPMP时,只有第一次会有等待图标,如何让每次都有
进入TCPMP时,只有第一次会有等待图标,如何让每次都有?
在退出TCPMP时,此进程已经关闭.
谢谢!
如何

网友A:
这个需要修改代码,将ShowCursor()函数的位置调整一下,就可以实现LZ想要的

网友B:
欢迎看我的WINCE技术BLOG,收藏了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网友C:
就是修改代码 具体是哪里 看91program的了

网友D:
第一次出现Cursor,是因为第一次TCPMP启动时,要建立很多注册表项,所以速度较慢!这样都会出现Cursor提示用户等待。但是以后启动,由只是检查注册表项,速度会快很多,所以没有Cursor是正常的。
显示Cursor是代码中实现的,查找一下就可以找到,可以确定不在interface.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