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C52i经常读不到短信?

楼主(2010-03-04):
为什么MC52i经常读不到短信?
使用mc52i,每隔半小时通过向服务器传送一个UDP数据包,同时服务器也向mc52i发送短信,但是使用AT+CMGR指令,经常读取不到短信。
有没有做过类似工作的朋友帮帮忙,已经调试了几天了,问题依然存在
短信
服务器
数据包

网友A:
服务器能收到数据包吗,半小时一次如果没设置心跳包GRPS连接会断线的

网友B:
发送短信 与GPRS数据流 走的通道不是一样的,也没必要设置心跳包 吧。
读取不了短信,关键楼主对短信服务设置正确吗?
设置了对应的短信中心号码吗?
指令为:
+CSCA: 短信中心号码
描述 该指令用于设置短信中心号码。
格式 AT+CSCA=
[,
]
示例
AT+CSCA="1380****500" 设置短信中心号码
OK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发UDP数据包的同时发送短信,但是两者都是用的AT命令,造成冲突,仅一条发过去了

网友D:
不知道他的工作方式,如果是server先收到PDU数据包才回复短信,那GPRS连接断了,PDU数据包发不过去肯定就收不到短信了。如果是两个独立的过程,那就看你模块处理程序会不会如楼上所说产生冲突,导致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