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选型

楼主:
ARM11有几种内核,有没有性价比比较好一点的型号推荐一下,还有那里有ARM11资料比较全的网站?

网友A:
三星的 641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 6410 了。

我也推荐这个

网友B:
ARM11的内核:ARM1136J(F)-S、ARM1156T2(F)-S、ARM1176JZ(F)-S、ARM11 MPCore

详细介绍看这里:

具体芯片的型号,就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来选了,不同厂家的芯片,侧重于不同的应用领域的

网友C:
选什么型号,要看你做什么东东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D:
唉 苦恼,以前只做过工程控制类的,现在要用ARM11的话应该要上操作系统,有图形化界面的操作系统会不会影响到硬件控制的实时性?如何两者兼顾?

网友:
价格一般在多少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 苦恼,以前只做过工程控制类的,现在要用ARM11的话应该要上操作系统,有图形化界面的操作系统会不会影响到硬件控制的实时性?如何两者兼顾?

听说过别人用wince来做工控的板子,
但是关于实时性是如何来处理的,就不太清楚。
如果实时性要求很高的话,最好加个cpld或单片机来单独处理,操作系统的东西,实时肯定有些问题,特别是对于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开发者来说。(经验丰富的开发者也许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建议参考一下论坛关于wince实时性的帖子。实时性的度只要自己最清楚,别人很难说的,除非你能将整个产品说清楚。
---------------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什么型号,要看你做什么东东

不能一概而论的

同意这个观点,选择哪个型号主要看你的具体应用,需要哪些功能,不需要的功能当然会选择价格便宜的,
但有些功能加上之后价格也会加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11的内核:ARM1136J(F)-S、ARM1156T2(F)-S、ARM1176JZ(F)-S、ARM11 MPCore

详细介绍看这里:http://www.arm.com/products/CPUs/families/ARM11Family.html

具体芯片的型号,就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来选了,不同厂家的芯片,侧重于不同的应用领域的

不错的选型指南,
6410 适合做车载手机,等和多媒体相关较多的东西吧。嘿嘿。做PDA有点浪费了。

网友:
6410的价位在多少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