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指导我弄一个USB转串口的DEVICE那边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一些小工具,想用USB做通讯,打算把它实现成USB转串口的设备,这样PC那边的软件我想就不用写了.

设备这一边收到它扮演的串口的数据,就可以这些数据实现工具的功能.....可是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一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高人快进来救我哇.....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买一个USB转串口的设备更直接了。

你要实现设备的话,先得早好硬件平台,然后才能考虑软件。

网友:
USB的CDC协议,你可以找本《圈圈教你玩USB》看一下,里边就有USB转串口的一章,光盘中还有源代码,使用的是51单片机,外扩PDIUSBD12,虽然CPU和USB模块和你的可能不同,但是USB的相关协议都是一样的,肯定会对你有帮助,我就是参考它的代码在S3C2416上实现USB转串口的

网友:
比如说吧,我要做一个电压表,它要插到电脑上来用...插上之后,在电脑上它变成一个串口. 我的PC软件只要通过这个串口和电压表通讯,就可以实现那个电压表的功能,而不需要去写和USB相关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吧,我要做一个电压表,它要插到电脑上来用...插上之后,在电脑上它变成一个串口. 我的PC软件只要通过这个串口和电压表通讯,就可以实现那个电压表的功能,而不需要去写和USB相关的驱动程序.

如果电压表是USB接口的话,你只能通过USB相关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来访问电压表吧。如果还整USB传串口,只会让你的设备端的开发更加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吧,我要做一个电压表,它要插到电脑上来用...插上之后,在电脑上它变成一个串口. 我的PC软件只要通过这个串口和电压表通讯,就可以实现那个电压表的功能,而不需要去写和USB相关的驱动程序.

如果电压表是USB接口的话,你只能通过USB相关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来访问电压表吧。如果还整USB传串口,只会让你的设备端的开发更加麻烦。

我的意思是,我的Windows什么的里面可能已经有了USB转串口的驱动了,我在设备里面实现一个USB-to-UART的转换,就不需要写Windows那边的驱动程序了.

不知道我想的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你的设备是USB设备吧??

照#2楼说的,实现CDC就好了。

我说的是,你这么做,驱动是不用写了,但是增加了硬件的设计负担,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