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40 SDRAM升级

楼主:
hi,大家好,因为开发需要,本人对原来的2440开发板进行了内存升级,从原来的64MB升级为128MB,使用的是两片K4S511632D(原来是两片HY57V561620),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后一整片内存区域的数据都跟着改变,查了很久也找不到原因,SDRAM控制器的设置我都根据操作手册进行的,但就是不好使。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没?

SDRAM控制器的配置

Trcd            = 3 clocks
SCAN            = 10 bit
REFEN          = Enable (self or CBR/auto refresh)
TREFMD          = CBR/Auto Refresh
Trp            = 3 clocks
Tsrc            = 7 clocks
Refresh Counter = 2049 - 7.8us * 133MHz
BURST_EN        = Disable burst operation
SCKE_EN        = SDRAM power down mode disable
SCLK_EN        = SCLK is always active
BK76MAP        = 128MB
CL              = 2 clocks

网友:
用什么工具测试?
保证硬件正确。
详细的测试方法表达出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