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两个PIC单片机怎样通信?

楼主:
PIC16F876与PIC16F877之间需要并行通信,双向的

网友:
数据量大双口RAM,数据量小用寄存器堆。

网友:
寄存器堆是什么呀? 我是初学者,不怎么懂。。。。。

网友:
“高速双口RAM IDT7026的原理和应用”

网友:
好,我仔细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的需要传输数据量的大小,然后选择合适的接口通信,不过在一般的数据通信中,IIC,SPI之类的通用接口能够实现的。。。都可以达到M bit的了。

网友:
若用SPI进行通信,能告诉我两个单片机PIC16F876与PIC16F877应该怎样连接吗?
我设计的是一个ASI总线的主站,两个单片机各自的功能是这样的,PIC16F877将主站对从站的控制命令传到PIC16F876,然后PIC16F876对命令进行曼彻斯特编码后发到总线上;PIC16F876接收总线上从站反馈的信息,进行曼彻斯特解码后传到PIC16F877上。

网友: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寄存器阵”
同意5楼的,最方便的串口,并口用于高速数据

网友:
单片机怎样访问CD40208?像访问存储器一样吗?

网友:
当数据量不是很多时,直接 用 UART,最简捷和方便,

具体接法:
PIC16F876     PIC16F877
TXD        接     RXD
RXD        接     TXD
GNDD       接     GNDD
备注:GNDD是指数字地,如果你们没分数字地和模拟地,那就直接是你单板的地。

网友:
模拟单总线!

网友A:
用UART通信数据传送速度能达到多少?每次可以传送多少位数据?
软件编程实现上复杂吗?我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谢谢~

网友:
串口不是很好嘛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很难吧

用UART就可以了

网友:
SPI最省事,两边通信,免了SS使能信号,就两边的对应信号相连,主机发生时钟。
MISO  – MISO
MISO – MISO
SCLK – SCLK

网友:
一般都是9600波特率的,当然也有更高的和更低的
引用 网友A:
用UART通信数据传送速度能达到多少?每次可以传送多少位数据?
软件编程实现上复杂吗?我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