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芯片中的DQM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在开发dsp的Dram扩展,32位DRAM芯片,有4个DQM信号,分别对应D0~D7,。。。,D24~D31。
为了布线方便,我并没有把DSP的D0~D31数据位信号按照次序与DRAM的D0~D31对应连接,而是乱序的,并且跨越了DQM0~DQM3的管辖范围(比如DSP的D0连到了RAM的D16上),请问如此连接会影响RAM的正常读写操作吗?
DQM0~DQM3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在本例中是不是同时同相的变化?
多谢各位了!

网友:
DSP布线时,请按如下方式分配重要信号线

1组: DQ0~DQ7+DQM0
2组: DQ8~DQ15+DQM1
3组: DQ16~DQ23+DQM2
4组: DQ24~DQ31+DQM3

上述4组信号号,要在尽量布在同一层,不要相互跨跃,而且严格来讲,要做等长处理,保证时序的正确性。。。

你乱接,信号就会乱,读写就会不正确,调试就会头大,最终就会放弃,重新画板,重新来,麻烦不断。。。

请楼主三思啊~!

网友:
DQM用来屏蔽数据位  比如16位CPU,只用到RAM的16位,另外16位要屏蔽掉。

网友A:
DQM用来选择字节位的,按32位算,分为4个字节,DQM0-3分别对应一个字节。这个不能接错。

数据线可以接错(乱序),实际上是“错入错出”,结果还是正确的。但从设计角度讲,还是按顺序接最好。

其实,cpu设计时已经考虑了布线问题,一般都会有ram与cpu的距离,走线的方向、换层的策略等建议,只要看过详细文档并照着做,是不会有走线不方便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M用来选择字节位的,按32位算,分为4个字节,DQM0-3分别对应一个字节。这个不能接错。

数据线可以接错(乱序),实际上是“错入错出”,结果还是正确的。但从设计角度讲,还是按顺序接最好。

其实,cpu设计时已经考虑了布线问题,一般都会有ram与cpu的距离,走线的方向、换层的策略等建议,只要看过详细文档并照着做,是不会有走线不方便的问题的。

按您的意思,是不是DQMn对应的8位内部可以乱序,而跨DQM的不同8位之间不能乱序?
不过我这里有块开发板就是乱序的,并且跨了DQM的。我想这样做肯定不好,但也肯定可以用,会不会在某种情况下就不能工作呢?
比如地址线的乱序,地址线除了刷新线A10必须接A10外,其他都可以乱序,但如果需要读取RAM颗粒的产品信息,乱序下读的就是错的。会不会数据线乱序也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大侠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