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x);什么意思

楼主:
nios中有这么一句话  debug(x);nios中使用的是c语言,请问一下,c语言中,debug(x)是做什么动作的?

网友:
函数调用而已,做什么动作要看debug这个函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义

猜测一下可能是输出一些调试信息,或者是设定不同的调试输出等级

网友:
一个函数,不是标准函数库里面的。

网友A:
就是输出调试信息呗

网友:
按经验推断,这是一个宏,目的在于输出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出调试信息呗

够叼哇,猜的挺准,后来找到了,的确是个宏,的确是为了输出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