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指令异常 44b0

楼主:
我的程序出现了未定义指令异常。在svc和irq下面的r14,我查看lr的地址属于在c语言里面,我一直调用的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每次运行,至少能运行几十万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未定义指令异常呢???

另外,我原来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将svc的sp指向0x0c7ff900,但是在发生未定义指令异常后,我查看,发现sp=0xc7ff510,我为stack和中断分配的起始地址为0xc7ff800,如今超过了我分配的空间,是因为这个造成了未定义指令异常吗???

另外,我将ROM里面的代码和数据映射到了bank6上。。
base of rom: 0x0c050000
top of rom:   0x0c087ed4
base of bss: 0x0c087ed4
base ofzero: 0x0c08b67c
end of bss:   0x0c090878

未定义指令发生是不是因为处理器到pc指向的内容读取指令,去执行的时候发现无此命令,所发生的中断呢???

网友:
大多是因为前面把栈数据给破坏了,结果函数返回到了一个不正确的地址,结果pc就跑飞了

网友A:
未定义指令发生是不是因为处理器到pc指向的内容读取指令,去执行的时候发现无此命令,所发生的中断呢???
是的,通常有如下情况会发生:取指地址错 或 取指地址正确但是内容被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定义指令发生是不是因为处理器到pc指向的内容读取指令,去执行的时候发现无此命令,所发生的中断呢???
是的,通常有如下情况会发生:取指地址错 或 取指地址正确但是内容被更改

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发生 未定义指令异常和data abort异常呢???异常的时候,我发现我的svc的sp超过我分配的空间。

我将ROM里面的代码和数据映射到了bank6上。。
base of rom: 0x0c050000
top of rom:  0x0c087ed4
base of bss: 0x0c087ed4
base ofzero: 0x0c08b67c
end of bss:  0x0c090878

^ (DRAM_END - 0x800);//0xc800000-0x800
这样是不是程序的临时变量只能在0x0c090878~~0x0c7ff800里面任意定义呢???
^用来表示该空间不可以用来存放临时变量吗???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在0x0c090878~~0x0c7ff800里面存放的临时变量很少,但是有时候就偏偏存放在该区域的最末尾,正好此时我的svc的sp溢出,覆盖了svc是stack,当他出栈的时候,比如取出数据到pc的时候,发现不在我映射的代码段中,或者按照pc指向的数据当成指令进行处理的时候,发生了未定义指令。。。我分析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