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wince6.0 wince5.0 安装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

由于公司开始做6.0下的东西,基于3530,按照手册要求如下:

注:
若系统安装有旧版本的 CE 开发环境,可能会影响 Windows Embedded CE 6.0 开发平台的
使用,建议卸载后再安装。
请参考附录部分,确定各种资源获得渠道的信息;
以上各软件或组件系统由于存在依赖关系,建议严格按照所列次序安装,并安装在默认
路径。

我卸载掉了以前的5.0,安装完成6.0后调试编译通过,

接着公司又开了个新的5.0项目要我接,又要重装5.0,但是发现安装到最后注册表写入,写完了整个安装程序开始回滚,也就是传说中Rolling。。。程序安装失败。

问题
1.理论上这两个平台应该是可以兼容,难道必须装好5.0后再安装6.0?是否有相关官方文档支持?
2.若可以解决,请教各位大侠解决办法。

等待回复!

Mercury

网友A:
经验告诉我先PB5之后再wince6.0 倒回来PB5安装不上。
现在我两个都一起用,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告诉我先PB5之后再wince6.0 倒回来PB5安装不上。
现在我两个都一起用,没有出现问题。

今天先问问。我先写新项目的需求分析,实在不行明天重新来过。反正明天要上班。。。哎。装一天系统了。。。事情先安排给手下一个兄弟去做了。

网友B:
是的,需要先安装PB5.0,再安装PB6.0。这样安装在一台PC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当然是在LZ的PC配置够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VS2005+PB6.0安装在虚拟机上。

VMWare没有试过,但是在Sun xVM VirtualBox上VS2005+PB6.0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先5。0再6。0没问题的

但是DevKit板子的说明是

注:
若系统安装有旧版本的 CE 开发环境,可能会影响 Windows Embedded CE 6.0 开发平台的
使用,建议卸载后再安装。
请参考附录部分,确定各种资源获得渠道的信息;
以上各软件或组件系统由于存在依赖关系,建议严格按照所列次序安装,并安装在默认
路径。

这个人家既然说了就肯定是有过问题,要不然些这些字也是空谈。目前还在找MSDN上有没有说明安装兼容性的问题。各位大牛有知道的麻烦告知小弟一声。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需要先安装PB5.0,再安装PB6.0。这样安装在一台PC上,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 91兄。再等等看有没有新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当然是在LZ的PC配置够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VS2005+PB6.0安装在虚拟机上。

VMWare没有试过,但是在Sun xVM VirtualBox上VS2005+PB6.0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囧。。。。。。虚拟机这个太凶了。。。现在我都自己背本子上班了。公司。。。别说了。太憋屈了。我自己的电脑都匀给其他兄弟用了。。。。虚拟机装起来是没问题。。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兴师动众的。。有点太雄壮了。。
是在不行还是考虑妥协重新装过。磁盘空间还是足够,整了个500G的硬盘。

网友:
今天也遇到此问题,费解中...

网友:
学习中,帮顶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