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CDC类的方法ExtTextOut 中的一个参数

楼主:
virtual BOOL ExtTextOut (
int x,
int y,
UINT nOptions,
LPCRECT lpRect,
LPCTSTR lpszString,
UINT nCount,
LPINT lpDxWidths );
想请教一下参数nOptions是否有效?本人通过测试,觉得ETO-CLIPPED、ETO-OPAQUE、NULL三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LZ,你是如何测试的?

帖你的测试代码出来

网友:
是我刚才的测试方法出问题了,我的代码是:

        CRect rc(100,100,250,160);
        pDC->SetBkColor(RGB(255,255,0));
        pDC->SetTextColor(RGB(255,0,0));
        pDC->ExtTextOut(100,100,ETO_CLIPPED,rc,_T("Hello WinCE's String!"),NULL);
        pDC->ExtTextOut(100,120,ETO_OPAQUE,rc,_T("Hello WinCE's String!"),NULL);
        pDC->ExtTextOut(100,140,NULL,rc,_T("Hello WinCE's String!"),NULL);

结果为:当该参数设置为NULL和ETO_OPAQUE时,文本的输出效果是一样的;当参数设置为ETO_CLIPPED时,相应的文本内容会被背景颜色覆盖……

网友:
哎,自己的自学能力真的是还有待提高啊!多亏上面老兄的提醒,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