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网络通讯

楼主:
问题描述:
  两台wince设备,准备进行基于UDP的网络通讯。
  程序写好后,进行测试,现象如下:
  wince设备与PC进行UDP网络通讯测试,收发都正确,没有问题。
  但是两台wince设备通讯的现象确是:
  A 发 B 收 可以,但同时B 发 A 收,却收不到。
  将线两头对调就可能
  A 收 B 发 可以,但同时A 发 B 收,却不行。
补充:
  两台wince设备IP地址设置的是同一个网段。
  用的交叉线,但直连线也试过了。
  用交换机测试也不行。
  程序是我自己写的,用的网上下载的程序,还有一些调试助手什么的。
  现象都是这样。
  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c# windows Mobile开发群80836461 欢迎加入群中和大家一起研究移动开发技术

网友A:
两台设备的MAC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设备的MAC一样吧?

能再仔细指教一下吗?
如果两台设备的网卡地址一样,就会有这种情况吗?
刚才一个朋友也是说可能是mac的问题。

网友:
顶贴有分,谢谢大家。

网友:
是的,MAC是网络身份证

网友:
myearth:
  我用程序获取两台wince设备的mac地址查看了一下。
发现的确一样,都是:00:0A:EB:FD:7A:00
  这应该是不行的吧?那mac地址有什么办法可以改掉吗?

网友:
修改注册表或者在改掉MAC的值后生成另一个nk。

网友:
MAC地址注册中可能会有,也可能是读取硬件的MAC,看你的是具体如何实现的

网友:
嗯。刚看了下。
注册表里现在没有这个。
应该是需要注册表里添加mac
然后驱动读取注册表中的mac
手上没有BSP,系统也不是我做的。
那就无能为力了吧?

网友:
有些网卡外挂eeprom,有的话可以修改。
都没有好像不行了。因为注册表里修改也是在网卡驱动里调用的

网友:
顶贴接分,我是秀才...

网友:
你的MAC地址如果一样的话,还能正常C/S连接?还能一方数据通信?

我当时好像都不能正常C/S连接起来。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设置mac的API函数·····

网友:
mac码不是全球唯一的么?
怎么不同的机子可以有同样的MAC码

网友:
我测试了。
用另一台wince设备,同现在的wince设备进行udp通讯。
这回两台设备的mac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程序,已经同时收发都正常了。
现在看来肯定是mac的原因了。

网友:
现在正在搞,搞好了便来结贴给分。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B(2010-05-25):
问题解决,结贴给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