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开发板(ARM1176JZF-S内核)+摄像头,能实时采集视频,并进行图像处理吗?

楼主:
主要是对采集到的视频进行实时图像处理,如边缘检测,二值化等等。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实时处理?

不太可能

网友:
当然也不是决对的,关键要看图像的分辨率

网友A:
边缘检测,二值化一般都是针对单幅图像的或者说是一帧图像的。如果将采集到的每帧图像数据都做边缘检测,二值化的话,是否可以达到你说的呢?如果每帧数据较大的话,估计处理不过来哦

网友:
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缘检测,二值化一般都是针对单幅图像的或者说是一帧图像的。如果将采集到的每帧图像数据都做边缘检测,二值化的话,是否可以达到你说的呢?如果每帧数据较大的话,估计处理不过来哦

大哥你好,下面我说一下,我要做的东西,我要做的一个项目是用摄像头测车距,即把一个摄像头放置于汽车的前方,检测同一车道,前方车辆的牌照,识别出拍照的大小,根据牌照的大小在图像中的比例,确定与前方车的距离。太近的话,做出提醒,防止追尾,所以说处理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大体要求就是这样。你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不是决对的,关键要看图像的分辨率

大哥你好,下面我说一下,我要做的东西,我要做的一个项目是用摄像头测车距,即把一个摄像头放置于汽车的前方,检测同一车道,前方车辆的牌照,识别出拍照的大小,根据牌照的大小在图像中的比例,确定与前方车的距离。太近的话,做出提醒,防止追尾,所以说处理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大体要求就是这样。你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不是决对的,关键要看图像的分辨率

大哥你好,下面我说一下,我要做的东西,我要做的一个项目是用摄像头测车距,即把一个摄像头放置于汽车的前方,检测同一车道,前方车辆的牌照,识别出拍照的大小,根据牌照的大小在图像中的比例,确定与前方车的距离。太近的话,做出提醒,防止追尾,所以说处理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大体要求就是这样。你给点建议。

好难啊~~~不知道怎么弄,算法比较难。帮顶学习。

网友:
估计处理不过来,我用VGA的输入编解码加opencv的移动侦测勉强够用。
你还有图像识别,难、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处理不过来,我用VGA的输入编解码加opencv的移动侦测勉强够用。
你还有图像识别,难、难、难
只能用TMS320DM642了

网友:
实时进行图像图像处理估计很有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处理不过来,我用VGA的输入编解码加opencv的移动侦测勉强够用。
你还有图像识别,难、难、难
只能用TMS320DM642了

支持用TI的TMS320DM642,但TI的有好多种可用

网友:
先不说图像处理,只是连续采集图像数据,效果不知道会不会跟得上。

网友:
用mx51试试看~~哈哈

网友:
看分辨率了。320*240应该 20pfs 应该没问题,大了就不好说了。毕竟不是DSP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曾经就是用ARM作图像实时处理